F15和T45选择哪个?

楼主(2013-02-26):
飞F3A很好了,想入手涵道,但是不知道淘宝上的F15和T45选择哪个好,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A:
45好飞,15好酷

网友B:
f15稳,t45跟f3a可能差不多。

网友C:
楼上的你是不是说反了啊,T45就和塞斯纳一样好飞。

网友D:
都入门涵道,随便飞,随便炸……

网友E:
T45在空中辨识度高一点,看上去大一点。 F15在空中不是很好看,而且改装潜力小。 T45可以改装收放起落架。 另外动力方面,屹立的T45上4S就满不错了, F15由于后面2个喷气口,影响推力,3S很勉强, 4S刚够。

网友F:
必须T45,绝对的好机子!

网友G:
我只是感觉三角翼的都好降落!但是F15的确在天上好漂亮!

网友H:
这两架都行,都是入门机,好飞,我F15飞的实在腻了,看到F15就想吐,所以推荐T45吧

网友I:
都好飞 都是入门机 飘降性能一流 就看你喜欢哪个样子了

网友J:
F15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

网友K:
要是我都选

网友L:
T45 入门涵道机首选

网友M(2013-09-09):
入门就T45了,进阶F16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N(2013-11-23):
同想入涵道

网友:
F15稳得多
T45灵活些
看自己

网友:
我入门涵道f35

网友:
个人不推荐t45,如果要进涵道,那么可以弄个F15 网上199元那个,3S黑旋风64涵道,这个机用来入手涵道机不错,上天别乱飞,就拼命啃起降,一个电池4个降落。这样练到飞机废了基本上涵道也没问题了。然后这个机就可以丢掉了。主要是因为这个机比t45好飞,在练习的过程中比较省去易炸多修的过程。
这个机练到起降完美了,再入手t45或者其他涵道机,不必选择t45机型了,可以考虑更高级别的机型了。
为什么不选择t45,这个机对已经在飞涵道的人来说是练习机,可是这个机相对没有F15好控制,在练习特别是降落过程容易伤,这样容易还没练好飞机就炸的性能变样不好飞了。
不对的其他老手纠正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
都说T45是入门机,我看都差不多,重量控制好,重心调整好,都挺好飞,也许我飞过的太少吧。

网友:
同意,入门涵道,两个都可以,都好飞。FW的F15还可以换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