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被折腾成今天这个样子!!!多图

楼主(2013-02-26):
    因为平时上班的原因,只能周末飞,如果碰上加班。。。。所以凭心而论,从4个月前MCPX加入机队以来,出勤率是最高的,当然折腾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回来当天,由于不习惯小鸡。炸断了尾管,更换成2MM实心尾管,随后陆续改无刷、改尾巴、 更换十字盘 、更换飞越的机身和脚架,至于其他配件就不用提了,眼看着一张张毛爷爷离我而去。MCPX现在不错,可以天天飞,以解手痒之瘾。   为飞越的机身多少两句,总体来说精度不错,装的时侯为将2mm的尾管插到3mm的尾管座里去费了点劲,最后先套了个450的尾巴铜套,用502粘住,这样刚好。这样有个好处:铜套在尾管座里面不会脱出但可以活动,炸鸡的时候能够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另外飞越机身的螺丝好像是钢的,磁性螺丝刀无法吸起来,那么个小螺丝装起来比较费劲。  就在刚才,拍完照片在客厅走航线的时候,尾桨磕在餐桌上,断了一截,又要折腾了。。。。相信我还要折腾下去,虽然绝不是最折腾的,但感觉这种折腾的过程就是航模的乐趣所在。
     向魔界中各位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前辈和朋友致敬!!!!废话少说,看图吧,欢迎拍砖。

网友A:
和楼主同样顶配的路过 我比楼主金属件多 电机05S很完美
一直很不喜欢楼主电调的固定方法 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同样顶配的路过 我比楼主金属件多 电机05S很完美
一直很不喜欢楼主电调的固定方法 很难看

学习下,

网友B:
不错,顶你~差金属中联,桨夹,主轴固定环,尾撑。

网友:
支持下。还是每次飞的时候认真对待吧。还有多模拟。。。
话说这个头罩还真是没有那个红白板的帅气

网友:
焊工好的话还是建议直焊

这台机能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的

比如:十字盘导轨可以用废的硬塑料卡切一个一样的替换上去,可以显著避免铝制十字盘柱磨损

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你~差金属中联,桨夹,主轴固定环,尾撑。

没完没了的折腾。

网友C:
请问mcpx是dsmII 制式的吗,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A:
折腾到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mcpx是dsmII 制式的吗,有飞行视频吗

是DSM2的,下面是去年早期的一段视频,飞的和拍的都很一般,见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854&highlight=%BB%A8%BA%A3

网友D:
感谢分享,看来楼主的技术不错头罩都没损伤。建议你可以试试3mm的空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看来楼主的技术不错头罩都没损伤。建议你可以试试3mm的空尾管

头罩没事,可是四个头罩柱全断了,反复粘过,已无法再粘,决定换的机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头罩没事,可是四个头罩柱全断了,反复粘过,已无法再粘,决定换的机架

= =你不是用mh的机身?自已买一根1.5mm的碳棒切一切更换就行了,淘上一根才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 =你不是用mh的机身?自已买一根1.5mm的碳棒切一切更换就行了,淘上一根才4~5元。

以前的原装机身,好像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