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桌面型光固化3D打印机---视频更新5-13

楼主(2013-02-27):
正月初二开工,正月十四第一次试机

五一 成功完成第二款3D打印机。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我原来呆的公司就有两台这种原理成型的快速成型机,那个工作台会升降的

网友:
厉害,你的升降机构倒是比较别致。你用的什么光源?是靠雕刻机移动光源来实现运动的?

网友:
挺新鲜的,看看打印成品,能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
具体介绍下,多谢!

网友:
这个好玩   说说细节呗

网友B:
不错,被固化模型是逐渐下沉的过程,没看错吧,

网友C:
我的音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我原来呆的公司就有两台这种原理成型的快速成型机,那个工作台会升降的

工作台是升降的

网友D:
打印出来的成品可否来个放大的特写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被固化模型是逐渐下沉的过程,没看错吧,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出来的成品可否来个放大的特写照片?

这个暂时不能。因为打印机与电脑的数据连接出了几次错误,多次位置偏移。严重变形了。很快就调好。过几天有完整成品再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音箱坏了?

你的音箱没坏,我编辑的时候忘了音量了。不熟悉视频编缉。

网友E:
这个就是紫外线照射光敏树脂 使其快速固化的原理吗  是不是和补牙的光敏树脂一样呢

网友:
分层用什么软件,好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紫外线照射光敏树脂 使其快速固化的原理吗  是不是和补牙的光敏树脂一样呢

原理一样,树脂要特殊配制.

网友:
第一次见,不明白

网友:
这个真的不明白  转圈看热闹

网友:
耗材成本如何?主要是树脂价格。方便透露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