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请高手进来指教雕刻机

楼主(2013-02-27):
因本人对雕刻机接近小白,,不是很懂,近期找到一台小的啄木鸟3742雕刻机图1是网络照片,图2是见到的机子,昨天过去看机子,卖家说还少一个控制卡,还得配18针口的电脑。。好像是奔3左右的电脑才能用,,电脑现在还没找到。。说不好找。
我想知道,,我有一台6090的雕刻机,是宏维的控制系统,,是否可以改到这个机子上,怎么改,,请高手能给说一下,先谢谢了。。因为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3742的资料http://www.fengj.com/syjh/info_show.asp?info_id=5919110还是一个卖家的,, 本人是自己玩不是要卖,要是有人知道这个雕刻机的配置参数什么的 请赐教一下,,,

楼主:
还有就是说如果没有老电脑的话,雕刻机的软件装不进去,,就无法用,,说以才想改成宏维系统,,   问了叶公说好改,, 但是实在本人是不懂,,因为心里痒痒,想拉回来弄,又怕弄不好,卖家也想弄好了在给我,,, 之前买一台6090一直在地下室搁着,,地下室冷,就一直没的玩,,说以才又想弄一个小的玩,,还请高手指教 ,谢谢了 这台机子至少有10多年历史了。 好像是啄木鸟早期的机子,,网上资料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因为是有2台机子,一台是这个3742.。另外一台是5560.。。
卖家说5560是好的,那两天卖家然我想想选哪台,,无奈家里地方就那么大,,最后决定还是要3742的,,3742的好像还不是滚珠丝杆的,,,请问精度怎么样。。。5560好像 是滚珠的,,,两难的选择,,。

网友A:
你就玩回6090不好吗?白白浪费原来的资源!要不就把3742当成光机,其它不合适的全换掉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玩回6090不好吗?白白浪费原来的资源!要不就把3742当成光机,其它不合适的全换掉就得了!

6090在地下室。。地下室冷还潮。。时间长了受不了。。想在楼上玩。。。放到阳台什么地方就行。。要是3742弄好了的话就把6090拆了用到3742上面

网友:
老电脑好找,淘宝有2-3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