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个问题还是不是个问题?

楼主(2013-02-27):
刚收了个花牌6s电机,用手摇动电机主轴感觉有几个丝的虚位,正常么? 上电让电机空转,低速电机啸叫声音很大,转速上来了就好了,请问正常么?

楼主:
补充:第一次装450,没用过新电机,请老鸟介绍下经验,谢谢!

网友A:
轴向有点虚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有点虚位正常

谢谢,据说花牌的电机方便维护,请问都需要维护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有点虚位正常

径向也有几个丝的虚位,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径向也有几个丝的虚位,正常不

这个不好说,不过应该没问题
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B:
好飞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就行了呗

还没装完机器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问题,问题就是可能会磨电机轴

网友:
打点轴承油,啸叫声马上小很多,不过要经常打

网友:
是个问题

网友:
好飞就行

网友:
没事的,一般电机飞上一段时间后电机轴和轴承间的虚位都会磨损得很历害的,不要说几丝,我的450电机轴不磨到一毫米以上都懒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