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种能在铁皮上剪出任意形状的工具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02-27):
有一种手动剪铁皮的工具,能在铁皮上剪出任意形状。结构象一把钳子,其中一个钳嘴纵向开一条缝,另一个钳嘴磨成和缝一样宽,捏紧时薄钳嘴就进入缝中了。 使用时先在铁皮上剪个洞,其中磨薄的钳嘴伸入洞中,然后剪。这种工具叫什么名字?以前看到过,现在找不到链接了。

类似这种,但不是电动的,是手动的,外形象一把钳子。

网友A:
小时候经常见,应该嗖嗖铁皮剪子吧。记得小时候有人去村里摆摊给做个铁皮水桶啊,燎壶啊啥的,那时候觉得好神奇,就在旁边一直看,,
经常去看的还有打铁的啊。修瓮的啊。怀念啊。转眼都3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经常见,应该嗖嗖铁皮剪子吧。记得小时候有人去村里摆摊给做个铁皮水桶啊,燎壶啊啥的,那时候觉得好 ...

好象就叫 薄板切割器 吧

不知哪儿有卖。电动的 挺多

网友:
电冲剪刀吧

网友B:
用过,这玩意弄出来的东西边缘变型严重。。

网友:
http://www.alibaba.com/showroom/metal-nibbler.html

洋名字叫: nibbler.
中文名字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见过是电钻带动,有根开了槽的金属杆上下动,用哪个槽啃铁皮,

网友:
上宝宝, 查: "薄板金属切割器"
就可以找到一堆, 都是电动的.
楼主要找的是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这玩意弄出来的东西边缘变型严重。。

我就是因为用普通的剪刀,边缘严重变形,才想弄一个这样的试试。

网友:
我用的也是普通的铁皮剪,很好用啊,
不过,剪刀剪反边的时候不好用,正边没事,
我刚刚拍了用电钻带的铁皮剪,刚刚发货了。
顺带买了一个割圆器。

网友:
自己做一个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用普通的剪刀,边缘严重变形,才想弄一个这样的试试。

前些时候买铁皮,整张是1米X2米的,,后备箱太小放不进去,,只好在店铺那里剪小了。。用的就是这种电剪刀。。。

操作需要点经验,,顺溜的时候还行,,一停的话就会压弯边缘。。

发图你看看剪切效果吧,,看是否满意。。

个人觉得这种剪刀不适合剪切复杂图形。。。

网友:
快速开料。。目前个人觉得效率和质量两者综合起来最好的是空气等离子切割机。。。。。。可惜价格有点贵,买不起。。。

买铁皮的时候,看店主用个铁条靠着,,等离子切割机顺手一拉,,整整齐齐的切开了,而且不像火焰切割那样堆满熔渣。。。。感觉使用熟练的话,精度可以控制在1-2mm内。。。

网友:
离子切割机电剪子

网友:
用普通航空剪的飘过

网友C:
结构很简单,可以搞个山寨的,地摊上看到过,二十元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很简单,可以搞个山寨的,地摊上看到过,二十元一把

这种貌似科学点,,剪除一条来让刀走。。。 应该不会憋变型。。。几天的学名叫啥,,我去淘宝上买一个去。。

网友D:
鹧鸪仔,好久不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很简单,可以搞个山寨的,地摊上看到过,二十元一把

我也想知道,怎么可以在某淘上搜到他。。

网友:
参考一下是这个吗D:\My Documents\My Pictures\检修工具\未命名

网友:
不好意思,图没贴上,再来

网友:
这个是接手电钻的, 楼主要的是手动的.

手动的我有两隻, 一隻银色, 一隻黑色.

在淘宝上找了两天, 就是找不到手动这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鹧鸪仔,好久不见哦

去老婆家过了一个月的年。。。

网友:
上淘宝网一搜一大堆

网友:
找对了.

我搜了两天都找不到, 搜到的都是电动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识这个,不知对不
http://s.taobao.com/search?q=%CC%FA%C6%A4+%BF%D7+%BC%F4&initiative_id=staobaoz ...

谢谢,我也找过这种剪子

网友:
不对啊,还是和17楼图2的不一样,那种是最理想的了

网友:
算了,别弄了,我觉得再好的剪子也容易造成卷边,不准确,我打算买个电主轴,做个限位、升降装置在板材上铣出深痕,然后折断。

网友(2013-10-26):
你们这些个都是大弄家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用普通的剪刀,边缘严重变形,才想弄一个这样的试试。

严重变形是剪刀的两个刃钝了,还有两个刃的间隙太大的缘故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