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N-A9的问题

楼主(2013-02-27):
在UN-A9中选择模式2时(保姆模式),里面有个选项是AD=0或1,这个功能说明书上没写是干嘛用的,哪位兄弟知道?

网友A:
0 是4个口并充。1应该是PT 单体充的吧

网友B(2013-10-15):
好像1是全自动模式,0是按找充电器设置的充放循环次数扫描电池。

网友C(2013-12-24):
1是自动模式,插电直接开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