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咨询

楼主(2013-02-27):
  • BC168并充板使用注意事项在使用并充板对多个电池并联充电之前,需检测各个电池组之间的电压差异(请使用AOK公司的任何一款电压检测器,因为AOK公司出品的任何一款电池电压检测器的精度都是有保证的。),差异大于0.1V时,不可直接使用并充板充电,需要逐个将电池组的电压平衡,使各电池组的电压差异在0.1V以内,才可以使用并充板对电池并联充电。否则,可能会烧毁并充板或者电池组。

    刚入BC168,想咨询一下,用并充版充几块电,怎么平衡呢,需要一个一个平衡吗,还是连上并充版一起平衡?

网友:
用并充板可以一次自动平衡,都插上就行了,最多可以同时4块6S

网友:
就是慢点

楼主:
可以一起平衡吗?就是说平衡完毕后再充电?看不到其他电池的电压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