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议议业余情况下测试电机转矩

楼主(2013-02-27):
这几天败了几台二手伺服
电机
,用变频器试了一下,还行!想看看在速度可变调范围内转矩情况,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这个不太容易,是否可以根据电流的变化估算一下,具体公式想不起来了,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有磁铁的电机,计算力矩与普通电机是不一样的 简单可以砝码法,弹簧秤法

网友C:
具体说下用变频试伺服,多谢!

网友D:
测输出轴正常旋转时的扭矩

楼主:
现在简单的用变频器设置V/F参数驱动伺服电机,不联接编码器,300W/200V的伺服电机50Hz---300Hz,50Hz时电压大约15V,180Hz时大约100V,300Hz时200V

网友D:
好像只有用动态扭矩测试仪了,D一个也不太难,也不用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