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四合一电调接NAZA那个BEC线用不用剪?

楼主(2013-02-27):
好盈四合一电调接NAZA那个BEC线用不用剪?

网友:
剪掉不用接

网友(2013-04-22):
求好赢四合一和naza的接线图看看,各位dx 有无走线比较好看的样子?

网友A:
不用剪……NAZA没要求把电调整机去掉,WKM才明文要求要去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剪……NAZA没要求把电调整机去掉,WKM才明文要求要去掉的

请教有无好赢四合一接naza的线图参考?
那几根电调的线只有单根线的,,,,,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有无好赢四合一接naza的线图参考?
那几根电调的线只有单根线的,,,,,好奇怪

呃……这还需要啥接线图啊?汗!那几根单根的都是对应的一个电机嘛,单根就只是信号线而已,只接飞控上电调接口的信号那一个针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这还需要啥接线图啊?汗!那几根单根的都是对应的一个电机嘛,单根就只是信号线而已,只接飞控上电 ...

呵呵,谢谢啦,我新手,首次四轴组装中,,见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啦,我新手,首次四轴组装中,,见笑啦。

没事,呵呵,主要我现在也没用NAZA了,所以也没办法给你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