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斜齿和直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27):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直机
电机
的斜齿和直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个人感觉差别不大,不知道老手感受如何

网友B:
声音漂亮一点吧

网友C:
第一感觉是声音静很多

网友D:
齿轮接触面大些,减少磨损。

网友E:
好润滑啊!

网友F:
不知道
反正换了

网友G:
声音小很多,这是最主要的区别。而且接触面积变大减小磨损减小瞬间大扭矩所造成的伤害

网友H:
10楼正解了

网友I:
该扫还是得扫

网友J:
我的理解是,直齿会有配合间隙,斜齿基本没有,其次是噪音小点

网友K:
斜齿的传输扭力距比直齿的大。

网友L:
斜齒對單向成軸不好

网友M:
接触面积大了,增加扭矩的传递,减少磨损。但同时带来轴向分力,对轴承不利

网友N:
斜齿的传输扭力距比直齿的大,阻力系数比直齿小,噪音比直齿小,效率比直齿高,如果是螺旋齿更漂亮。

网友O:
我不玩直机,但以前学机械时讲过,同样大的齿轮斜齿比直齿的接触面积大,就是同时啮合的齿要多谢因此承载力更大。但也有缺点就是会产生轴向力,通常会和锥形轴承或压力轴承一起用。

网友P:
斜齿接触面积大,声音也小一些

网友Q:
我不能发帖 好坑啊

网友R(2013-04-19):
齿轮载荷增大,传动平稳,噪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