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方向问题,大僵进来看看

楼主(2013-02-27):
Phantom的方向在切 cl、 hl后为什么前后左右方向会变反,只要切这两个开关后,机器会抖一下立马遥控器上操作全反是怎么回事啊?有时候又是正常的,大僵来个人解释一下啊,第一次出现差点撞树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您要从说明书上面了解到这两个功能的工作方式之后才去使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从说明书上面了解到这两个功能的工作方式之后才去使用他。

我怎么解释才清楚?在没有拨 cl、 hl开关前,(机头方向不变)遥控拨杆向前,Phantom也向前;遥控器拨杆向右,Phantom也向右,,,,但在拨到CL或HL,看到黄绿灯亮后机器抖一下,(机头方向不变)遥控拨杆向前,Phantom也应该向前是吧,但是,记住,但是此时遥控拨杆向前,Phantom向后,往左打遥控拨杆,Phantom往右,往右打遥控拨杆,Phantom往左,动作全反过来了。拨到OFF动作又会变成正常的。问题是这个现象不是一定会有,十之七八吧。这应该不是说明书可以解释的吧。为什么有时又是正常的?

网友:
那确实不正常了,顺便问下技术,我的精灵城市里飞行60米高度就失控,是硬件的问题吗?

楼主:
大僵的人呢呢?

网友:
不认真可能说明书,随便搬动开关,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每个开关的功能搞清楚。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弱弱的问下.  LZ你知道这个开关是干嘛用的吗?

网友(2013-04-06):
。。。。拨动那开关就不分飞机的头尾了。以你(自动记录)第一次推油门时机头的朝向来定位前后左右。说明书有写啊。航向啊

网友:
看说明书,智能方向控制,高科技呢

楼主:
这个问题在后来飞行中找到原因了,就是上电时一定要把机器的头摆在你要前飞的方向,否则切切 cl、 hl后为什么前后机子在空中控制动作前后左右方向会变反。(有些人说切好后机子是不分头尾,那是指机子不错,我一直强调的是遥控器的摇杆,除了油门,其他控制在切 cl、 hl后动作全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