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TB买线轨看到有 高组装轨道 低组装轨道 不知道买那个好哦

楼主(2013-02-27):
   安装线轨的面是平板 没有任何台阶    不知要买高的还是低的  谢谢

网友:
按这样的要求应该买高组装的,不过就是高组装估计也危险,没这么高的

网友A:
这不是问题,,随便都可以

要注意的问题是丝杆安装需要的高度空间。。

如果都是一个平面的话,,那么1605丝杆需要的空间,需要35线轨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问题,,随便都可以

要注意的问题是丝杆安装需要的高度空间。。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把移动部分的底部加高和滑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