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一架F45,今天炸了现在飞机反应了,求老手的指 ...
新手入门一架F45,今天炸了现在飞机反应了,求老手的指教

楼主(2013-02-27):
新手入门一架F45,刚飞两次,今天炸了,直接撞墙!头罩烂了,芯片歪了,现在飞机反应了,求老手的指教

网友A:
想说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少打了个字,是飞机没反应了,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B:
检查电路,看看电池是否有电,再看看所有的线头松开了没有

网友C:
主板坏了

网友D:
这架当配件,再买一架吧!或者上模拟器!

网友E:
F45客厅悬停15分钟,2200MA的电池,,要么再买架,要么换911吧,小鸡耐炸点,或者直接上小流通吧,我到觉得F45挺耐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