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怎们接线?

楼主(2013-02-27):
和飞控的连接,4个电调怎们用一块
电池
?

网友A:
4个电调线并联

网友B:
电池线引到一个“拖线板”上,这里都叫它“电调板”。是个电调都从这个“电调板”上取电。

网友C:
同学还需多多潜水啊

网友D:
那货叫分电板。。。淘宝搜下就知道了。。不叫什么电调板。估计LS是个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