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尾箱怎么拆,请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2-27):
想取出里面的皮带,这尾箱怎么打开?

网友:
还有一颗螺丝在里面···拧下就打开了···飞跃的一体化尾波箱确实方便···我都买了两个了

网友:
外面一个,里面一个

网友:
应该是皮带盖着呢吧。。。

网友:
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很好拆。

网友:
是不是在皮带轮里有个螺丝啊

网友A:
换新的吧!

网友:
卸掉里面的螺丝,就可以打开。据说,是为考虑能方便更换传统尾轴,才这样设计滴。当然,一体滴也比传统尾波箱更耐冲击。

网友:
内外各一个螺丝 记得用好点的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吧!

你的方法是万能的,对什么配件都适用

网友:
第2隻在L臂座由裡往外鎖

网友:
这个。。多观察下应该就会的嘛,L臂固定座的背面有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