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与四旋翼飞控的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3-02-27):
想用笔记本电脑做一个简单的地面站控制四旋翼,直接利用电脑通过无线数传发送控制命令(油门、左右前后等),机载的无线数传接收到命令后解码然后再将控制指令发送给飞控(利用开源的飞控自己开发和定义通信协议),请问这样可行吗,有何种飞控(如APM2.5、KK等)支持上述方案呢?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A:
apm 海盗 mwc 都支持的..只是协议不同而已...apm和海盗是mavlink协议  mwc 是自己定制的..貌似属于简化版本..没有mavlink那么多功能 通讯协议都是现成的..不用自己定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 海盗 mwc 都支持的..只是协议不同而已...apm和海盗是mavlink协议  mwc 是自己定制的..貌似属于简化版本 ...

求帮忙,看一下我的mwc问题,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479&mobile=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海盗 mwc 都支持的..只是协议不同而已...apm和海盗是mavlink协议  mwc 是自己定制的..貌似属于简化版本 ...

多谢指教!一般都是接收机与飞控上专门给接收机预留的端口相连来向飞控发送控制命令。要是利用数传模块的话,是不是直接按协议向APM2.5预留的数传接口发送飞行控制指令就可以了呢?

网友:
同楼主一样的想法。我也是想这样做一个四轴

网友C:
可以做NRF24L01模块来搞双向传输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NRF24L01模块来搞双向传输控制

这个距离太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距离太近了吧。。

那就NRF24L01+PA+LUA……1公里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NRF24L01+PA+LUA……1公里够了?

不懂 你说的后两个是啥  一般都是用 xbee的900mhz  或者433的当数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懂 你说的后两个是啥  一般都是用 xbee的900mhz  或者433的当数传

喔~打错了,是NRF24L01+PA+LN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喔~打错了,是NRF24L01+PA+LNA

PA  LNA 能解释下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A  LNA 能解释下不。。。

放大功率的增益模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266
这是我用手柄控制四轴的...用的3DR数传..飞控是mwc..距离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功率的增益模块

好吧。。。。。貌似 双向的数据 用功放的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266
这是我用手柄控制四轴的...用的3DR数传..飞 ...

多谢大家帮助啊,请问数传接收与飞控是通过平时飞控与电脑连接的端口相连的吗?飞控程序是否要做出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啊,请问数传接收与飞控是通过平时飞控与电脑连接的端口相连的吗?飞控程序是否要做出修改? ...

用无线数传就好了...操作和usb连接一样..需要修改个配置 让从串口获取舵量信息...但是建议你先弄套飞起来再说...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线数传就好了...操作和usb连接一样..需要修改个配置 让从串口获取舵量信息...但是建议你先弄套飞起来 ...

哦,好的,多谢了哈

网友E(2013-05-11):
引用 网友A:
用无线数传就好了...操作和usb连接一样..需要修改个配置 让从串口获取舵量信息...但是建议你先弄套飞起来 ...

您好,我是新手,对飞控还不够了解,想问问您,想从串口获取舵量信息,电脑发出控制信号。不知道该改哪些配置实现由串口来控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是新手,对飞控还不够了解,想问问您,想从串口获取舵量信息,电脑发出控制信号。不知道该改哪些 ...

MWC 配置文件有个RCs什么的..取消注释就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按照mwc的通讯协议写串口通讯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