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V尾混控。

楼主(2013-02-27):
本人新手,改装了自己的99,昨晚换了380sh-5025的电机,发现开了V尾混控之后,往前时,右履带转的比左快,可是往后时,右履带又转的比左履带快了。
于是想了N久,发现是不是因为电调的前进后退电流是不一样的导致的,也就是往前时,右履带电调是前进的电流,但左履带却是后退的电流。 往后反之,所以导致行走时偏向。而且这个问题微调是没用的。
于是把一个电机和电调的连线正负极颠倒了下,果然就成了。。
我不晓得是V尾混控造成的结果,还是我的电机上面的正负极标反了,还是我的电调正负极标反了。。。很蛋疼,现在只能一个电机反接。
另外推荐坛子里的朋友这个380sh-5025的电机。
前面买了540的,发现自己没实力装上去,现在用的这个,测试了下,比原来的那个380,速度快了很多,扭力也没变小,很适合无法对波箱动大刀的新手朋友。

日本万宝至 MABUCHI 高速航模380电机 模型380马达 RS-380SH-5025

全新原装正品,日本MABUCHI中 国工厂生产.做工精致,质量一流.
电机采用高强度耐高温漆包线,大电流碳刷,金属尾盖制成,机身有激光打字.
RS-380SH-5025是同系列380马达中最高速的型号之一,空载转速7.5V时高达30000转以上,速度远远抛离大多品牌型号,对于提升模型的极速度大有帮助.适合模型,家用电器及电动工具等使用.
注:由于是超高速电机,耗电及发热相对较大,模型上用注意做好强制散热.
额定电压值7.2V,使用电压范围 3-8V.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1.5V   5650转   0.75A

3.0V  12900转   1.00A

4.5V  19200转   1.10A

6.0V  26500转   1.25A

7.5V  33500转   1.30A

就是这个属性,我用的是坛子里 无名哥
250527437推荐的那个340A的电调。

网友A:
电机线焊反了?或者控上的反向错了?我没有天七,只是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焊反了?或者控上的反向错了?我没有天七,只是猜想

电机线原来就是红点的连电调的红线 两个电机都是这么连的,但是就有问题,之后把一个电机的红点连上了黑线。

网友B:
楼主,这340A电调前进后退输出电流都是多少啊?你用的攀爬模式吗?速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340A电调前进后退输出电流都是多少啊?你用的攀爬模式吗?速度咋样

卖家的说明,用的是练习模式 没有刹车的。貌似坦克用的独立电调 就这一款适合1:16了 ,没有刹车。

一、产品特点:

*开机自动学习中心位;
*带锂电低压保护功能;
*带高温过热保护功能;
*具备练习模式、攀爬模式功能;
*线性好。

二、产品规格:

*适合比例模型:1/10平跑、越野、大脚、短卡、攀爬车;
*输入电压范围:镍氢、镍镉5~6组(6V~7.2V)、锂电2S(7.4V);
*输出电流:340A;
* BEC输出:电压5.6V,电流1A;
*尺寸:长30mm *宽28mm *高22mm(包含散热器部分);
*重量:38克。

三、编程说明:

1、锂电低压、高温保护设定:先按住电调上的轻触按键,再打开电调开关,马达响一声松开,接着响对码声音后为不保护状态(高温保护、低压保护同时关闭);响两声松开,接着响对码声音后为保护状态(低压保护和高温
保护功能开启)。出厂默认设置为不保护状态。

2、模式转换:按住电调上的轻触开关按键2秒切换练习模式、攀爬模式。响一声松开为练习模式,响两声松开为攀爬模式。出厂默认设置为练习模式。

四、操作备注:

1、如何判断保护设置:打开电调开关,马达先发出"DO"声,后发出"SI、LA、SO"声或"SO、LA、SI"声学习中点,为不保护;打开电调开关,马达先发出"DO、DO"两声,后发出"SI、LA、SO"声或"SO、LA、SI"声

学习中点,为保护。

2、如何判断模式设置:打开电源开关,马达先发出"DO"声或"DO、DO"两声,后发出"SI、LA、SO"声学习中点,LED灯闪烁为练习模式;打开电源开关,马达先发出"DO"声或"DO、DO"两声,后发出"SO、LA、SI"声学习中点,LED灯直亮为攀爬模式。

3、当电调设定为锂电低压保护状态,锂电电压低至5.6V或者温度高于90度时,电调自动停止工作;当电压
恢复至6.5V或者温度低于90度时,电调开始工作。

网友:
楼主能出个详细介绍如何更换和安装380sh-5025的电机的帖子吗?我的99式也想改啊,但我是个新手小白,刚接触模型,所以想要详细点的。。。

网友:
同问,我也小白,想改控和电调,谁能教教我

网友:
楼上的建议你们先去设备区潜潜水,补一下电子设备方面的知识,对你今后的改造道路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