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342 1.2米

楼主(2013-02-27):
     请教各位老鸟和高手,耍了两年的固定翼还是觉得3D机有追求。所以想购买一款天翼的epp342  1.2米的飞机,但不知道怎么配置。电机的选择太多了,很多买家的配置电机都不一样,浆用多大的,什么浆。舵机用银燕12克金属舵机还是用12克金属数码舵机。双天的电机有点小贵啊,麻烦各位给推荐几种配置,就是想开始3d之路的练习炸机,

网友A:
为什么不追求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追求像真机

       本来就是开始学习3D动作的,何必去多花近200元呢在模拟中能吊机,所以开始慢慢学

楼主:
顶起 求回答

网友:
3s普通配置
朗宇2820 kv940 3s 2200mah 25C(双天,富力)13*6.5

4s普通配置
3542电机 kv840 4s 1800mah 25C(基本靠谱的电池就成) 13*6.5

网友:
学些了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

师傅啊!没有你那个手艺啊!学习学习!加个QQ不懂的问你!
QQ81311869

网友:
我觉得用普通9g舵机就够了,除了反应肉一点也没啥不好,能将就着用,主要是便宜啊!

网友:
其实刚习真是不要去想像真机型,像这种仓身机型是最合适你这种玩家练习用的,普通9克舵机如果是飞航线肯定没问题的,练习吊机建议不要选这种舵机,除非你准备好大把舵机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