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問題

楼主(2013-02-27):
問題1: 如果加外置UBEC 是不是把電調BEC剪掉,然後接上外置UBEC?

問題2: 大家是怎樣拆橫軸的? 我是用2個1.5MM六角螺絲刀同時扭橫軸螺絲,但只能扭出1個螺絲   大家都是這樣?

网友:
问题1:电调BEC接口红线挑出来不接,另两条线一条是地线,一条是信号线,一定要接的。
问题2:扭出一颗螺丝就可以取出横轴了,然后钳住横轴扭另一颗螺丝。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也不明白1,有个接线图没?
2,可以用横轴扳手。。

网友:
正负极总该知道吧。。。正级挑出来,只接信号和负级就行了。。然后uBEC的线随便插一个口 就可以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ebc只拙一條紅線,但ebc有2條紅線,這樣不會不夠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