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视频眼镜

楼主(2013-02-27):
各位老鸟大人,小弟想入一款视频眼镜,但着实很纠结,不知道入哪款好啊?还请大家指点!
第一个说是视尊 有头追 我这个确实不懂
第二就是小屏幕加眼镜

第三个我看T宝上还挺多 但不知道到底如何

楼主:
我擦 不要自己沙发啊

网友:
哪个贵选哪个。哈哈

网友A:
携带是第二个,或者搞单眼的。视尊是效果不错。。

网友B:
有1600的fatshark还算不错,要是高水准的话非视尊莫属,其他垃圾视频眼镜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600的fatshark还算不错,要是高水准的话非视尊莫属,其他垃圾视频眼镜可以忽略

视尊说是有些重 直接压塌鼻梁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来。同求解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携带是第二个,或者搞单眼的。视尊是效果不错。。

这个效果指的是什么啊?清晰度?还是别的啥?

网友:
有米直接上HMZ-T1 一步到位!

网友D:
如果有钱上T2   如果要效果且便宜的话 就买视尊 要方便的话 就买aio 其他的就别买了 都是不靠谱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钱上T2   如果要效果且便宜的话 就买视尊 要方便的话 就买aio 其他的就别买了 都是不靠谱的货

非常有意义的回复 感谢 大神飞多轴不?小弟刚买了一台F550 还没装 且第一次接触多轴 配的NAZA-m ,gps,大疆原厂电调、电机。天九控。花4s5100mah一组。外加一套XA脚,无云台。这个配置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意义的回复 感谢 大神飞多轴不?小弟刚买了一台F550 还没装 且第一次接触多轴 配的NAZA-m ,gps,大 ...

我最近在玩naza-M F450 4轴 我们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意义的回复 感谢 大神飞多轴不?小弟刚买了一台F550 还没装 且第一次接触多轴 配的NAZA-m ,gps,大 ...

电机电调没有必要使用大奖的  据说不咋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有意义的回复 感谢 大神飞多轴不?小弟刚买了一台F550 还没装 且第一次接触多轴 配的NAZA-m ,gps,大 ...

电池我推荐ZIPPY 或者GRADE 的 这两个电池能放到标准电压 达到标称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我推荐ZIPPY 或者GRADE 的 这两个电池能放到标准电压 达到标称容量

我看到你的四轴布线图了 ,考虑的很周到。不用大疆的电调那电机是不是也得换了 ,我看都是有大疆
自己的数据在里面,就像是iphone4s的耳机就不能和iphone4的通用,虽然长得一样,但阻值什么的
数据不同就使用不出最佳效果,我是想先用这个练练手,要是感觉动力不够再整体出了电调电机,换好赢
的试试。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给550装脚,非常不爽。xa的脚必须得打孔,可我又不想,软连接又不会,纠结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我推荐ZIPPY 或者GRADE 的 这两个电池能放到标准电压 达到标称容量

对了 大疆的浆才是最不靠谱的,看坛子里很多都射了,老吓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你的四轴布线图了 ,考虑的很周到。不用大疆的电调那电机是不是也得换了 ,我看都是有大疆
自己的 ...

呵呵,所有使用香蕉头的都会容易出问题 ,比如电机突然停转。 我就遇到过。 4轴装机不得马虎 马虎会丢机的 该怎么装就怎么装呗。

网友:
AIO 和 肥鲨 那个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所有使用香蕉头的都会容易出问题 ,比如电机突然停转。 我就遇到过。 4轴装机不得马虎 马虎会丢机的 ...

我也遇见过了 固定上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遇见过了 固定上的,这是为什么啊?

国外的香蕉头做工非常扎实 基本切合精密  国内的 一个震动就自己出来了 你觉得能行么?第二焊锡的不行 焊锡也会导致电流突然中断 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换了好的焊锡后果然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外的香蕉头做工非常扎实 基本切合精密  国内的 一个震动就自己出来了 你觉得能行么?第二焊锡的不行 焊 ...

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步按照这样打算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效果指的是什么啊?清晰度?还是别的啥?

清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