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左撇子们 你们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有什么利弊

楼主(2013-02-27):
各位 我一直固定翼 现在准备玩直升机了  先从模拟器开始 从习惯上说 我左右手都习惯  问题是 从其他方面说 比如以后做动作什么的 飞直升机 左手油门好些还是右手油门好些 本人左撇子 还请各位说说利弊

楼主:
自己顶顶 咱很着急啊 有没有热心的高手?

网友A:
同左撇子飘过。  美国手最直观, 最接近真实飞机的操作, 也最好理解。 但你是左撇子所以如果你特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应该就是中 国手也就是美国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左撇子飘过。  美国手最直观, 最接近真实飞机的操作, 也最好理解。 但你是左撇子所以如果你特习惯用左手 ...

美国反手??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左撇子飘过。  美国手最直观, 最接近真实飞机的操作, 也最好理解。 但你是左撇子所以如果你特习惯用左手 ...

还麻烦细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国反手??怎么说?

美国手左右杆对调, 左边升降副翼右边油门尾舵

网友B:
模拟器里练啥就是啥手。国外国内的3D高手 两种都有。
还有个因素要考虑,就是周围的模友都用啥手。
弄成一样的好交流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左右杆对调, 左边升降副翼右边油门尾舵

我拿遥控试了试 这样确实要顺很多 感觉不错 这样的人多不多?多了以后请教技术就方便多了 要是不多 还是得美国手啊 对了 您是美国反手?

网友:
你固定翼什么手就什么手  习惯最好不要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拿遥控试了试 这样确实要顺很多 感觉不错 这样的人多不多?多了以后请教技术就方便多了 要是不多 还是得 ...

非常得不多, 我是美国手

网友C:
我左撇子   在用日本手飞 固定翼   直机 还行  习惯问题了 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左撇子   在用日本手飞 固定翼   直机 还行  习惯问题了 感觉

我还不是一样 不过直升机要改美国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得不多, 我是美国手

好吧 我也美国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练啥就是啥手。国外国内的3D高手 两种都有。
还有个因素要考虑,就是周围的模友都用啥手。
弄成一 ...

我考虑一下 主要是日本手飞直机 太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左撇子   在用日本手飞 固定翼   直机 还行  习惯问题了 感觉

固定翼好控制 直升机 总感觉右手油门相当的别扭 还是习惯左手油门

网友D:
美国手直观一点!

网友E:
我左撇子,日本手,楼上一哥们说的对,跟习惯有关系,练的时候什么手,就什么手,就跟电脑鼠标,接触电脑的时候用右手,现在一直是右手,,,

网友F:
练好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手直观一点!

这个确实 而且模拟器也是这样 就比较好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左撇子,日本手,楼上一哥们说的对,跟习惯有关系,练的时候什么手,就什么手,就跟电脑鼠标,接触电脑的 ...

主要是我还没开始练 所以先把手定好 决定左手了 主要是 右手副翼 前后 要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练好了都一样
恩 就是 左右手的高手都有 哈哈

网友G:
左撇子,美国手很顺

网友H:
原日本手,后改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尾翼

网友I:
我左撇子 中 国手

网友J:
还要考虑你的遥控器玩固定翼和直升机用那个手,统一一种手遥控器,遥控器不好改手啊。固定翼和直升机就得配两个手遥控器啦。

网友K:
报告:俺是美国手!

网友L:
和左撇子没关系,主要是习惯,观察周围直机美国手居多,我也是

网友M:
反美国手(模式3)

网友I:
跟楼上一样 模式3 中 国手 顶

网友(2013-06-09):
多练习 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N:
虽然大师们都说:“练好了什么手都能飞到高手”
但是俺还是推荐美国手,因为摇杆在中间就表示机机也在中间,前后左右就表示机机也能前后左右。就这么直观。不用日本手那么墨迹还隔着一层

网友O:
反美国手~~

网友P(2013-11-15):
本人也是左撇子,现在用的美国手,感觉飞得很累很累,很别扭,我的结论是左撇子还是用反美国手----中国手适合,右手油门尾巴。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