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咋单片电压有时到4.22V或4.23V啊

楼主(2013-02-27):
PL6充电咋单片电压有时到4.22V或4.23V啊

网友A:
充几S电池?每次充都这样?

网友B:
用万用表 最真实, 测量器 有时问题, 不过 这种高压充电 难免的

楼主:
3S和6S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如果你的是100块钱以上的万用表电池有电状态测量的,就是这个PL6没有经过校准就出厂了。
找校准方法吧。

网友D:
那么贵的 应该不会把

网友E:
充电的时候超过4.2是正常的,冲完之后静置几分钟仍旧是4.2以上是不正常的。

楼主:
咋办要反修吗?或者软件升级谢谢

网友F(2013-04-18):
4.22貌似多了点,我都是4.206左右

网友G:
电显有误差,3s电显显示4.20,4.21,4.21。万用表测量4.19,4.19,4.19。几元钱的电显是让你看看直机下来后电池大约还有几伏,只是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