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甲醇发动机还能用吗

楼主(2013-02-28):
这个发动机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飞了,前几天飞的时候莫名炸机,发动机里进来好多的泥巴,今天拆开清洗的时候居然锈成了这个样子!用的是托普的15%的油,不知跟油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之前用的是素油,还有呀,炸机的时候把图片红圈圈处的炸的往缸里面凸出来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疤子,但是从外面只是凹进去了一点,没有裂开,不知道用锤子敲平后还能不能用

网友A:
保证能用....换掉轴承...把曲轴用汽油或者醋泡一天..擦亮.换油..就没问题了..以前我用TOP比你这还利害...

网友:
成品油用后放久了肯定生秀

网友B:
好陈旧的感觉(不懂 乱说说)

网友:
锈成这样了?牛

网友:
说没用,赶紧清洗一下,上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能用....换掉轴承...把曲轴用汽油或者醋泡一天..擦亮.换油..就没问题了..以前我用TOP比你这还利害...

谢谢支招呀,这个轴承一般的轴承店有卖的吗,是什么型号呀?话说这个甲醇机跟着我真是倒霉呀,从磨合到现在总共不到20个起落,期间老婆生孩子没时间玩了,几乎就是放坏的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荤油都会对发动机有腐蚀呀?那我还有两桶油还没动过怎么办呀?自配的素油会腐蚀发动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招呀,这个轴承一般的轴承店有卖的吗,是什么型号呀?话说这个甲醇机跟着我真是倒霉呀,从磨合到现 ...

加热缸体,把轴承取出,测量内、外径和厚度,或拿到轴承店,国标尺寸的都有。昨天刚买了个三叶70四冲的后轴承,厚度多了1mm,自己用磨光机打磨装上,运转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缸体,把轴承取出,测量内、外径和厚度,或拿到轴承店,国标尺寸的都有。昨天刚买了个三叶70四冲的后 ...

取出来去轴承店买..没有的话按照尺寸上万能淘宝.

网友D:
学习了,这也能烧甲醇

网友:
不能用,曲轴生锈~

网友:
除锈以后再看能不能用`

网友:
除锈了,因该可以用了

网友(2013-05-01):
当然没有问题 又没有部件损坏 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
清洗好了就可用,那凸奌不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荤油都会对发动机有腐蚀呀?那我还有两桶油还没动过怎么办呀?自配的素油会腐蚀发动机吗

自配素油用的是蓖麻油润滑好很多,不那么容易腐蚀的.

网友:
洗干净后没问题,估计是进水了,以后用完后用WD40喷一下。

网友:
除锈后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陈旧的感觉(不懂 乱说说)

我眼朦手慢,最怕动手。
这情况我不会拆机。喷入大量WD-40后等一天,
富油低转烧一缸油,让铁锈磨掉便算。

主要是试机时高低速都畅顺便可。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眼朦手慢,最怕动手。
这情况我不会拆机。喷入大量WD-40后等一天,
富油低转烧一缸油,让铁锈磨掉便算 ...

xd  你真幽默    俺学习了  谢谢指教

楼主:
那个凸点已经有点点影响曲轴的转动了,转到凸点的位置就轻轻的卡一下,还能用吗?,到外面搞修理的都说搞不好的

网友:
甲醇或者WD-40彻底清理,然后上点事后油。前后轴承全换。然后又是新引擎了。

网友:
自配素油用的是蓖麻油不会生绣

网友:
为了练习动手能力,拆开玩玩就动手吧,要是还想要用修理好,那可能就有点不划算了。上淘宝看看现在买一个甲醇发动机才花几个钱啊。

网友:
奇怪,请教怎么能把发动机弄成这样啊,想学,呵呵开玩笑,以后发动机不用啦,长时间存放用注射器打点机油

网友:
哈哈。成品油有消极甲烷。用完要用事后油中和消极甲烷,不然就是生锈。正常。喷点wd40再擦干就能用了。。

网友:
轴承可能不行了

网友:
甲醇用完要生锈这点很是头疼

网友:
甲醇发动机生锈纯属正常   这发动机只要除锈并且更换轴承后   保证能用

楼主(2013-12-25):
谢谢大家的回复,按照大家的意见除完锈后到轴承店买了个新轴承,当时还特地把旧的拿过去比了的,老板也量了尺寸说规格是一样的,哪知道装的时候居然不能完全装到位,还有一点点露在外头,不管再怎么加热都取不出来和装不进去了,估计是轴承的外径比原装的要大些,看来这次发动机是真的报销了

网友(2014-02-1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按照大家的意见除完锈后到轴承店买了个新轴承,当时还特地把旧的拿过去比了的,老板也量了 ...

你去买个合适的膨胀螺栓放进去涨紧!然后加热轻轻一敲就出来了!估计是你没上正轴承卡住了!加热后应该很轻松的可以放到位的,估计你加热温度不够!!记住轴承一定要放到位!按这帖子去装吧!祝你成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2B%2B%D6%E1%B3%D0

网友:
上学路过,这个还是改装个空气压缩机吧,或者柱塞式小水泵

网友F:
換個新的不是很多錢!換零件買工具都花不少錢!除非你本來就有工具, 換了圈位置應該是炸機時外物撞擊的,要用打磨機磨掉至平整後,換好軸乘試啟動看有沒異動,或該位置有沒油流出,有就再說吧!

网友G:
没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 前提是更换轴承 轴承型号是6902 不算特别好买 多问几家轴承店肯定能买到

网友H:
换个轴承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I:
这发动机好沧桑。

网友J(2014-03-30):
换个轴承,清洗好没问题

网友K:
汽油清洗后要是没有上润滑油,不久就会生锈的。

网友L:
喷点wd40我保证健步如飞

网友M:
用過成品油後必須用事後油,正品WD-40洗機也可,除下火頭,油門開最大,噴入機內,電啟轉動,重複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