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小弟请教一下变频器设置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02-27):
小弟有一个爱德利AS2-115变频器想给电主轴用 请问是不是把主频率和频率上限设置成400就可以了呢?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电主轴的工作频率是多少的,没你电机参数无法说清楚。

网友:
根据电机才能设置参数,不是你随便设置的搞不好的话电机要报废的

网友:
最大电压频率 CD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