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SAN的X4漂移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请教X4机友,我的X4为什么校准不了,右前方漂移的很厉害。论坛也看了杆都快晃断了,也不见小蓝灯闪。望好心人解答。

网友A:
一、要確保平放,再校對。
二、左桿右下定住,右桿略為拉低再左右滿舵晃動(此為漂移校對)。
三、左桿右下定住,右桿壓一下,閃燈之後純左右滿舵晃動(此為鎖尾校對)
四、完成二、三之後應該可以脫空,不行的話離地一米左右才調微調。

楼主:
多谢楼上,校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晃杆了没有出现指示灯闪烁提示成功。折腾一晚上,唉!给小四做了减震脚,又做了个家,携带起来方便。

网友B:
LZ不会是在在set状态中的专家模式下调校准的吧?所以才校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会是在在set状态中的专家模式下调校准的吧?所以才校准不了

没有啊。就是先开机对屏,然后按照二楼说的那个步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要確保平放,再校對。
二、左桿右下定住,右桿略為拉低再左右滿舵晃動(此為漂移校對)。
三、左桿右 ...

请问是完成了第二步后直接进行第三步;还是完成第二步后要先关闭电源,重新对码后再进行第三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完成了第二步后直接进行第三步;还是完成第二步后要先关闭电源,重新对码后再进行第三步?

我一般都是完成二再接著完成三,中途不要關控,換電後要重複二、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要確保平放,再校對。
二、左桿右下定住,右桿略為拉低再左右滿舵晃動(此為漂移校對)。
三、左桿右 ...

第二步:右桿略為拉低
左右打的时候也要保持略為拉低的状态?

此外再问下,我的X4在悬停之后,油门保持不动下就开始不停的掉高度,请问你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步:右桿略為拉低
左右打的时候也要保持略為拉低的状态?

第二步其實這不知算不算一個竅門,之前我也是中置點左右晃動不見效,後來看到國外一個論壇講解要略為拉低再左右晃動才行。油門在電量足的時候53~60之間可以保持高度,如果要75以上的話就要準備降落了,一直掉高度也可能跟電池有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步其實這不知算不算一個竅門,之前我也是中置點左右晃動不見效,後來看到國外一個論壇講解要略為拉低 ...

我的老是脱空会降高度,郁闷死了,和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我的校准可以了但是悬停不了,怎么微调都偏就是不老实呆着。而且和楼上一样高度会降低。

网友D:
你们的X4难道只是拿来当做悬停玩的东西么。。。。。多飞飞航线和急停多有手感啊

网友:
这就是厂家缺德的地方了!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操作步骤应该在说明书里详细介绍的,但是没有!其他厂家也不说明,害得买家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X4难道只是拿来当做悬停玩的东西么。。。。。多飞飞航线和急停多有手感啊

是啊,老玩悬停有点初级了,X4是暴力飞的好手,要发挥它的特长啊.........在旷野中尽情地飞航线那多畅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要確保平放,再校對。
二、左桿右下定住,右桿略為拉低再左右滿舵晃動(此為漂移校對)。
三、左桿右 ...

鎖尾校對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看还真不知道要这样设置。
没有说明书的怨念啊!

网友E:
我也试了无数遍,总也不成功

网友F:
看看,用户们至今还在瞎折腾!厂家还不出来公布正确的操作步骤真是缺大德了!

网友G:
搞不懂干嘛老是有人怀疑厂家的说明书。
我是mode1,左手打到右下角,右手快速左右打杆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左右快速摇杆过程中不能动油门。耐心点,速度快点绝对可以的。

网友B:
搞不定就死按微调吧,哈哈

网友G:
说真的,我也是十次只有6次成功

网友H:
别折腾了,那个校准没用的你通电的时候其实它就闪灯校准了,该会漂的校准了照样会漂,我现在都是靠遥控器微调来调整了,小机机随便玩玩吧别太认真了

网友F:
这样下去早晚有人会把操纵杆扭断的,盼望一个百试百灵的方法。这种事在国外厂家一定会积极指导,说明书中遗漏还会声明道歉呢。像这种小技巧有啥要保密的呢?hubsan老板一定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哪!

网友I:
23楼 操作正確

网友J(2013-04-01):
請問如何進入~专家模式~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