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6J接受为何会单坏第六通?

楼主(2013-02-28):
如题,今天去飞固定翼,炸了,接着回来就发现第六通不能工作了,其它通道都正常,这是为啥呢?请各位高手答复下,谢谢

网友A:
控坏?还是接收坏?

网友B:
应该只是接收机坏了吧

楼主:
现在就是第六通不能工作啊,各位高手,支持下```

网友C:
接模拟器试下,再确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模拟器试下,再确定问题
哎,我都没有模拟器可练``````

网友D:
你有遥控器,下个模拟器就可以联系了

楼主:
重置了下摇控器,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