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航拍,不知选择那个好

楼主(2013-02-28):
本人想航拍,还有FPV,看中了大疆的F550加NAZA,还有亚拓600加APS不知这两个选择那个航拍好点,是不是直机航拍会抖动呀?现在很是纠结不知道选择那个好,本人刚入魔,所以飞的不是很好。。。还有如果直机选择大点的云台,它的载重会不会大了??在此感谢大家了

楼主:
我很是喜欢直机,刚想到一点,是不是直机航拍都只能在空旷地航拍了,感觉直机航拍有感觉多一些。。。。我很喜欢大家航拍出来的作品,也想有天自己的航拍作品给大家看。。。。

网友:
我之前飞直升机的 感觉 航拍还是多轴靠谱些。

网友:
多轴航拍好些,花钱少。

网友:
多轴比较稳
考虑一下x-craft650,那个比较大

网友:
刚入魔的话...还是多轴吧

楼主:
看来还是多轴的支持高些。。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
你最后入手的是什么?我也是F550加哪吒飞控,你用的是什么云台

网友:
多轴飞行器,还是比较好飞!!  直机难学!

网友A:
出小斯机架加两个正品GY401

网友:
无刷云台四大趋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小斯机架加两个正品GY401

小斯机架 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斯机架 报价

不想单独出呢,铝管已换成碳管,带两个正品GY401,上面还有两个gotech金属齿9257。一起一千顺丰到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