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H3主轴转速和Index输入[还未解决,继续求助]

楼主(2013-02-28):
买了块Mach3的PWM主轴调速板,现在可以用Mach3设定主轴速度了,可是有误差,我的主轴最高转速2600,Mach3里也是这样设置的Spindle Pulleys,GCode:S50时,根本不动,S100的时候,实际转速130,S200时,实际140-150,S2600时,实际不到2000。把霍尔传感器的输出接到Mach3接口板上,电脑上也能读出这个实际转速来了。
想知道,Mach3能通过怎样的设置让GCode指令和实际转速一致?
看见主轴设置的页面上有个PID参数,调这个有用吗?怎么调?知道这个好像是闭环控制,但不明白,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
找到个老外的文档,说是这样解决:
Set up the configuration under Ports & Pins / Spindle Setup / Special Functions as shown in Figure 5. Do not
use Closed Loop Spindle Control.
Selecting “Use Spindle Feedback in Sync Modes” tells Mach3 to expect feedback pulses from the spindle.
Selecting this effectively puts Mach3 into a closed loop mode.
Selecting “Spindle Speed Averaging” allows Mach3 to “average out” minor speed fluctuations thus
electronically smoothing out synchronized operations.

楼主:
Mach3 has a bug in the initial commanded spindle speed under PWM control. It manifests itself as resulting
in a higher initial speed than that requested.
For example, on my lathe, if you request S500 the spindle will go to 643rpm. If you then perform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actions, the speed will come back to the requested 500rpm:
1. Press Spindle Speed Override Reset Button, or
2. Issue another S500 command from Mach3 via DRO or MDI
Subsequent requested spindle speeds are then true until you stop the spindle and start again.
I don’t know if this bug exists under Step and Direction Controlled spindles because all my machines use
PWM and they all exhibit this problem.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moothstepper because one machine is not
controlled with a Smoothstepper and it behaves exactly the same.
My workaround for this bug is to ensure that the following G Code example (or equivalent) to start the spindle
is inserted into all of my cnc programs:
M3 S500 (Request Start Spindle CW at 500rpm but it goes to 643rpm)
G4 P1 (Wait for 1 second)
S500 (The spindle then comes back to 500rpm)

楼主:
只能说挺奇怪的解决方法,这都想的到,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挺奇怪的解决方法,这都想的到,晚上回家试试

鸟文看不懂,请楼主翻译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主就好人做到底吧,帮忙翻译下,或者说下你的设置。。谢谢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老外的是S500,实际转速643,我的是S500,实际转速340。而且G4指令怎么在我这里没反应?

楼主:
第一段说配置,在"Ports & Pins / Spindle Setup / Special Functions"里面,不要勾选"Closed Loop Spindle Control",勾选"Use Spindle Feedback in Sync Modes”和"Spindle Speed Averaging"。
老外说他先给个M3 S500让主轴转起来,然后给个G4 P1,停1秒,再给个S500,重新转,转速就正常了。

网友A:
主轴皮带轮那里设置一下就是了,2:1

网友:
继续等楼主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皮带轮那里设置一下就是了,2:1

晚上试试,目前实验的结果,是RPM和S指令的变化好像不成比例,晚上用个大样本数仔细摸摸规律,估计只能取平均值

楼主:
刚才细看了老外的文档,那个调速板是他自己做的,唉,咱没这本事,只好慢慢试了

网友(2013-10-11):
PWM主轴调速板   电压测量了没  可能是电压不足转数才没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