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功率求助

楼主(2013-02-28):
老鸟们帮忙 这个电机大体有多大功率啊?

晕 图片怎么传不上啊

网友A:
俺个人水平太差,看不出来。
不过这问题类似于:“这件事是哪年发生的?”

网友B:
这电机功率凭眼观应该难分,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台卖家称48直流电机,电机尺寸82*140,重量超7市斤,轴径13,老板说估计有200瓦,到手后接通110伏直流,调速器开到最大,转速稳定后再用手拿布捏轴,很容易就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个人水平太差,看不出来。
不过这问题类似于:“这件事是哪年发生的?”

呵呵  怎么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功率凭眼观应该难分,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台卖家称48直流电机,电机尺寸82*140,重量超7市斤,轴径13, ...

晕倒了  风扇么?呵呵

网友C:
这个电机我用在2k4车床上感觉还是理想,比原来的电机(原来是400W)力量好象小了一点,估计大概是30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我用在2k4车床上感觉还是理想,比原来的电机(原来是400W)力量好象小了一点,估计大概是300W左右。 ...

啊?真的吗老大?300W?这是我在废品站捡的  小鬼子货      太好了 那我就给他配个调速器D车床用

铭牌上面的小字:Matoba Electric Manufacturing Co., Ltd    made in japan

网友C:
没错我2k4用的正是同样的电机,我在网上花了100多元买的,你检到宝了,这电机很安静,我买的要换轴承。

网友D:
这么大个头的220V直流电机功率顶多100W,如果是低压粗线径的功率可能要大很多。我有个这么大的220V直流电机功率只有6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2k4用的正是同样的电机,我在网上花了100多元买的,你检到宝了,这电机很安静,我买的要换轴承。

哈哈 我想起你是谁了   用纺织机导轨做车床的大佬啊  O(∩_∩)O谢谢

网友:
D个轴功率、扭矩的动态测试仪测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个头的220V直流电机功率顶多100W,如果是低压粗线径的功率可能要大很多。我有个这么大的220V直流电机 ...

嗯 不明白体积差不多  功率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穿的  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2k4用的正是同样的电机,我在网上花了100多元买的,你检到宝了,这电机很安静,我买的要换轴承。

能报下你那只电机的三围不?我在淘宝上找到的是85元,样子一样,参数如下:电机直径:80 MM
电机高度:120 MM
输出轴:8 MM(扁位6.9MM)
输出轴长度:24.5 MM
重量:1.687 KG
电压:DC 220V
转速:3500 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报下你那只电机的三围不?我在淘宝上找到的是85元,样子一样,参数如下:电机直径:80 MM
电机高度: ...

参数如下:电机直径:80 MM
电机高度:120 MM
输出轴:8 MM(扁位6.9MM)
输出轴长度:24.5 MM
重量:1.687 KG
电压:DC 220V
转速:3500 RPM

天  一模一样啊 重量没有称 别的都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真的吗老大?300W?这是我在废品站捡的  小鬼子货      太好了 那我就给他配个调速器D车床用

铭 ...

进口日本直流电机
DC MOTOR
TYPE  F7-81460
DC 220V  3500RPM
大约60/80W
出轴直径8mm
机身直径79mm
电机长度121mm
机总长度145mm  晕啊老大 怎么某宝给的参数啊

网友E:
电机功率不能从个头大小去估计,这样是不准确的。最好把上面的铭牌贴出来,才能算是科学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功率不能从个头大小去估计,这样是不准确的。最好把上面的铭牌贴出来,才能算是科学的办法。

铭牌来了:
DC MOTOR

TYPE  F7-81460
DC 220V  3500RP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报下你那只电机的三围不?我在淘宝上找到的是85元,样子一样,参数如下:电机直径:80 MM
电机高度: ...

三围与你标的是一样。我买的是98元另加上快递费用。此图是网上截下的,我买的只是马达编号不同其他参数是一样的。这个马达转速不是很高但是扭力较大,一般低速电机扭力大,所以马力也比较大。

网友:
100w 超不过200w

网友:
把功率除以转速就是该转速下对应的扭矩了,其实其它行业都是按扭矩选电机而不是按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围与你标的是一样。我买的是98元另加上快递费用。此图是网上截下的,我买的只是马达编号不同其他参数是 ...

O(∩_∩)O谢谢老大

网友:
这个电机 我有一模一样的  不过是带减速器的    还有铭牌表示更多 我记得是几十伏   5A还是6A的  我有空找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E670,但是不知道电压可以上到多少V,只用60V试过,轴捏不捏得住就没有试过了

我现在是用E543上110伏直流的,所以670肯定可以上110伏,不知道你是在哪儿买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用E543上110伏直流的,所以670肯定可以上110伏,不知道你是在哪儿买的电机?

成都买的,我用60V的时候感觉没什么动静,由于机器还没有做好,就没有进一步再增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