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德国电机接线!!高手进,谢谢!!

楼主(2013-02-28):
德国电机,很久前买的,本来想买来D个棉花糖机的,一放一年多,兴趣没了。。。太久了忘记如何接线,请高手帮忙!!!三根线之间的电阻都测出来了,一个4uF的电容应该如何接线???请高手帮忙,谢谢!!!另外问下,这种电机叫什么电机?

网友A:
无刷的吗?不懂

网友B:
是220伏的吗? 如果是的话这样接: 蓝线是公共线直接接入220火线  4UF电容接在分别接在棕  灰线上。 然后再把灰线接入220零线上,电机就会正常运转。此时如果把零线接在棕线上电机会向反方向运转     按你给的数据来看应该灰线和蓝线是运转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20伏的吗? 如果是的话这样接: 蓝线是公共线直接接入220火线  4UF电容接在分别接在棕  灰线上。 然后再 ...

谢谢兄弟!!!是220V的,呵呵,同时谢谢楼上帮顶的兄弟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是220V的,呵呵,同时谢谢楼上帮顶的兄弟们!!!

给你编个图片吧,,,你这个电机正反转都合适的,,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编个图片吧,,,你这个电机正反转都合适的,,如图

谢谢大哥!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
zihe98 有心了…………

网友:
这个样子的电机是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
这种电机好像是风机上的吧,扇叶被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