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鸡哪个好?

楼主(2013-02-28):
玩了一年gcp和mcp,有点厌倦了,想换一个。
大家觉得哪个小鸡鸡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X

可以在室内玩么?

网友B:
小鸡都差不多的玩大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都差不多的玩大鸡吧

有两个中等大小的,450pro

天C帝都不是雾霾就是沙尘暴,出勤率太低了。

网友:
室内能玩小鸡  130X  NEW D02S  EP200V2或X2  250

网友:
果断MCPX 双无刷版~

网友:
路过

我觉得如果是玩厌了想换机,还是自己做的选择才好

关于室内飞,这个说法很玄,取决于是多大的室内,还有做什么动作

我的屌丝级卧室是飞不了100级以上

100/80级蚊机一共就那么几台,没事就看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室内玩么?

高手可以,mcpx,ncpx也是又贵又好的小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