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跑偏有什么彻底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2013-02-28):
看了很多帖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方法,有的兄弟加轴承,有的换悬挂,有的换波箱,有的换电机,万能的论坛啊,有没有啥最终有效的办法让小白的我彻底解决该死的跑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波箱。

请教,是换什么波箱呢?我现在是原厂的钢波箱。

网友B:
是什麼路面都跑偏嗎?

网友:
原厂电机跑偏可尝试这样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13&pid=7114710

网友:
换双流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麼路面都跑偏嗎?

基本上是的!

网友:
好像是用可调电阻,以前看到一个视频,人家是这么改的。

网友C:
恒龙坦克跑偏的原因很多,就自己的经验还言主要有几个方面:1、波箱问题.恒龙的钢波箱,精度不高,光听噪音就知道了。不光如此,它的波箱阻力还不一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一边安装电机的位置太过靠近齿轮了,造成安装电机后,电机齿与波箱齿的咬合太紧了。这个需要自己调整一下。波箱使用的铜套,时间一长磨损很严重,还是改轴承吧。2、诱导轮的问题。恒龙坦克的诱导轮全都是用螺丝攻在塑料板上的,在越野的时候诱导的负荷很大,时间一长,诱导轮就移位了,造成两边履带的移位。我的方法是用5MM的钢轴直通。3、履带松紧的问题。两边的履带虽然节数一样,但还是会有松紧不同,这也需要调整。做完这三步一般都不会偏得太离谱了,有一点偏这是正常的。双流也不能彻底解决。1:1的车也是会有点跑偏的,何况是几百元的玩具。。。。呵呵。

网友:
偶改造过VS的跑偏问题,不过貌似每辆遥控坦克都应该有跑偏的问题吧,只要不要太严重就行了,我用的方法是调整悬挂使车身两边精确平衡,以及调整重心给坦克配重,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恒龙坦克跑偏的原因很多,就自己的经验还言主要有几个方面:1、波箱问题.恒龙的钢波箱,精度不高,光听噪音就 ...

5mm钢轴直通诱导轮,两端怎样固定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mm钢轴直通诱导轮,两端怎样固定好啊?

用卡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卡簧就好了。

轮子那端怎么固定?是把轴两端攻丝,再用螺丝把轮子上好么?能给个图片看看么

网友E:
如图,攻牙上螺丝也行,只是轴出来的比较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龙坦克跑偏的原因很多,就自己的经验还言主要有几个方面:1、波箱问题.恒龙的钢波箱,精度不高,光听噪音就 ...

学习了,感谢兄弟说的那么到位,可惜小弟动手能力太差,只好慢慢按你的捉摸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攻牙上螺丝也行,只是轴出来的比较长了

我在想我的M41怎样搞,这是我的,用单个螺丝搞的,以前的图。目前攻丝没有工具

网友:
这是诱导轮座吧,换通轴的话,这些螺丝就不用了

网友F:
双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