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下PWM干扰果真强大

楼主(2013-02-28):
年前一直折腾  总算把雕刻机装起了    见前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763

    用的PWM调速器带跑步机电机做无动力主轴,PWM调速器单独用个小铁盒子装起来与驱动箱分离了,之前放在一个箱子里,
虽然做了隔离屏蔽,仍然干扰严重,主轴一开,三轴爬行震窜。  又拿出来隔离开,现在爬行好了,但是一开主轴,MACH3界面会
立马提示 行程开关到位 然后停止运行了。用鼠标恢复,信号就没了。每次都是开启调速器电机运行的瞬间有误报,检查诊断界面
又找不到有实际的动作点,难道是干扰造成的脉冲?  我所有的控制箱子都接地线汇总  然后搭阳台门窗了   ,没办法 阳台党 周围实在
找不出确确实实接地了的接地点,卫生间等电位点也被瓦工封死了,装修电工也不会给你放地线。现在愁绪多多。

     MACH3软件部分哪里有参数可以设置或者是有什么高招搞定干扰问题  请献策

网友A:
帮顶
打开mach在设置找到总体设置→在右上角有个输入信号防抖外理,在两个方格设置数值500至1000,再测试

网友B:
机器架子很不错, 电机太差了,极不协调,建议换个无刷的,600W ,带驱动也就460一套,调速可以通过电压方式,

还有你那个台面,有条件换个钢板洞洞板也行,耐磨一些,

这种干扰你接地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先找个耐压400V 以上的104的无极性电容并到电机两极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坏的开关电源里,都能拆到

网友C:
PWM单管调速?
主轴单独供电,最好是工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单管调速?
主轴单独供电,最好是工频电源。

我所有机箱都单独供电  前级都接的有电磁滤波器   出线上都绕的有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架子很不错, 电机太差了,极不协调,建议换个无刷的,600W ,带驱动也就460一套,调速可以通过电压方式 ...

刚开始一时冲动   从叶工那倒腾了个有刷   配了个调速    车皮带轮  皮带   加起来也有400多了     方案错误  冲动惹的祸

   而且电机轴同心度不好   转速一高  奶奶地  震的我下面的拖板车抗抗的响     600W的无刷麻烦贴图给我参考下

   刚开始没经验  就为减重  以为57电机没力    结果等做好了   站了个100斤的人上去    托板照样拖的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打开mach在设置找到总体设置→在右上角有个输入信号防抖外理,在两个方格设置数值500至1000,再测试

刚刚设置了   你的方法有效   呵呵  多谢

      可惜开启电机的时候  三轴还是会有微爬    看来要调试到能干活  任重而道远啦

网友C:
主轴驱动做 软启动或者说加减速控制 再或者弄个调压器来手动逐步调高速度,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如果问题依旧,重点考虑地线处理,尤其是交汇点,还信号线部分可以考虑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驱动做 软启动或者说加减速控制 再或者弄个调压器来手动逐步调高速度,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如果问 ...

PWM调速器是用单独的铁盒子装的  而且所有的步进驱动都是屏蔽线  信号线也是屏蔽的   调速器是广东的那种专门为MACH3开发的    带刹车  软启动的

而且爬行  我仔细观察   发现信号是从接口板到驱动之间搞进去的    因为爬行的时候驱动板有信号在闪烁   看来有必要重新把里面的线路布一下

网友:
所有的控制箱子都接地线汇总不接地,调速器单独用个小铁盒子接地.
试一下.

网友:
洗衣机和我家的一样直驱的就是小心固定洗衣桶的销子是塑料的老掉

网友:
pwm输出和电源输入加滤波电容!

楼主:
哈  现在不用献策了   调速器烧了   换了管子  又烧了  所以放弃了
用24V的开关电源   整机稳定运转  就是速度慢了    回头搜罗看有没有合适的便宜的驱动板或者自耦调压器
买新又要百多  算起来比折腾一套无刷都贵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惭愧!误导了。

NO NO NO

       这可不干叶工的事儿哦! 选择这个主要还是图了便宜 自己不信邪非要倒腾看看  用二手伺服加驱动器成本也高  想着省点儿

    现在看来该省的省  不该省的可千万不要省

  这台机叶工可出了不少力哦   丝杆固定座  线缆 滤波器 ==好多零件都是来自叶工哦    这台机不是叶工的子嗣 也算近亲咯

网友:
其实问题不难解决。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你的MACH3接口板共地了

网友E:
还有就是接口板没有做隔离。接口板的输入必须做隔离的,控制主轴的驱动信号也必须隔离,绝对不可以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接口板没有做隔离。接口板的输入必须做隔离的,控制主轴的驱动信号也必须隔离,绝对不可以共地。

接口板单独隔离了把地线接出来?  我观察过   干扰信号是从接口板到驱动之间产生的  因为接口板的信号灯没亮  但是驱动板有亮灯     现在直接用24V开关电源来带电机  与驱动共用一个开关电源也没事 不会有干扰  还是抗干扰能力没能敌过调速器的干扰

网友F:
有刷直流电机干扰大,我用的38电机,
电源线用了屏蔽线才解决了干扰问题。

网友:
有刷直流电机干扰大,我用的38电机,
电源线用了屏蔽线才解决了干扰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接口板没有做隔离。接口板的输入必须做隔离的,控制主轴的驱动信号也必须隔离,绝对不可以共地。

"接口板的输入必须做隔离的"
对此有异议:本人的接口板没做隔离,也稳定的用了已年。

网友:
我用的三合一共电源很好,没有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口板的输入必须做隔离的"
对此有异议:本人的接口板没做隔离,也稳定的用了已年。

那是因为你的场合好,没有太大的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刷直流电机干扰大,我用的38电机,
电源线用了屏蔽线才解决了干扰问题。

有刷的干扰大是一个问题  我也是用的屏蔽线   但是我用24V的开关电源带他  基本干扰还是很小的   基本上干扰来自PWM

     还有我的皮带轮做大了做重了    超速上5K转  机头动平衡不行 抖动厉害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了 跟我碰到同样问题的帖子 , 遗憾的是这pwm干扰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G:
就是这中可调电源 一接上主轴电机 三轴震动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这中可调电源 一接上主轴电机 三轴震动爬行

我也是用的类似的这种,功能比这个还多   内部结构差不多  单管的      看来这种原理的货都不靠谱,干扰无法抑制,我还前后都加了滤波器都搞不定他。

     还是老式的实在    要不我也打算干脆上个自耦调压器算了   省事省心还可靠    开关调速功率不足都不说  干扰太大   还容易烧

网友H:
我的手持线和主轴电机线挨着,X轴莫名其妙的归零,分开后就没出现过,布线很关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手持线和主轴电机线挨着,X轴莫名其妙的归零,分开后就没出现过,布线很关键呀

我全部都是用的编制铜网屏蔽线   屏蔽都有接地的     布线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线路也不可能单独拉一条另外走     屏蔽也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干扰源太强悍了,屏蔽也无济于事    更不放心的是表面你搞定了  但是在你加工过程中突然来几下子  爬行几下  那就后悔莫及了

为了图个安心  还是得尽量用干扰少的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子做得很漂亮,花了多少RMB?我正计划做一台。

无法估算成本   有部分是友情帮忙  没算费用的   现在回头来看   焊接型的变形   矫正功夫花的太大   还是去找合适的铸铁来改来的稳妥
电控接口板260   驱动板6560  5块300   步进57 5个   300   导轨丝杆    机架铁板等等  反正四五千出去了
还没买电主轴  当初舍不得   现在算算   折腾这个无动力  自己没设备搞的话   远不如买个电主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