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固定电机

楼主(2013-02-28):
固定电机的螺钉打螺丝胶好还是用弹垫好?

网友:
大众螺丝胶

网友:
垫片加胶

网友A:
可是据说。。当电机长时间运行后温度升高,螺丝胶就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据说。。当电机长时间运行后温度升高,螺丝胶就软掉了。。

我也怕这点 所以准备加弹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怕这点 所以准备加弹垫

我就是加shakeproof washer,,

网友:
改天试试

楼主:
加了弹垫不打螺丝胶试试效果

楼主:
螺丝交不耐高温,那用轴承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