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那些用天地飞的大师们。。坦克通道怎么接。。。几通道。。什么混控。。求解。。

楼主(2013-02-28):
想问那些用天地飞的大师们。。坦克通道怎么接。。。几通道。。什么混控。。求解。。

网友:
去设备区搜帖子

网友A:
2和4开v尾混控。1控制炮塔,3控制炮管

网友:
赞楼上381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和4开v尾混控。1控制炮塔,3控制炮管

感谢大侠抽空解答。。。

楼主:
为啥接了2.4通道开了v翼混控两个杆都是前进跟后退啊。。。迫切想转弯啊。。。

楼主:
貌似刚刚傻瓜式排除法解决介个问题了。。。就是把方向一个改成一个正数,一个改成负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和4开v尾混控。1控制炮塔,3控制炮管

这个是左手油门的设置吧,如果是两路集成电调带混控模式就不用开遥控器上的混控了吧?相反,关闭电调的混控,就开遥控上的混控,是这样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左手油门的设置吧,如果是两路集成电调带混控模式就不用开遥控器上的混控了吧?相反,关闭电调的混 ...

当然,电调有混控绝对用电调的,这时关闭这两个通道的混控就行了

然后,我说的这些接法,是在右手油门,油门通道3通道的情况下的,请注意区别,油门通道用来控制炮管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电调有混控绝对用电调的,这时关闭这两个通道的混控就行了

然后,我说的这些接法,是在右手油门 ...

谢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