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支持国产的后果吧~

楼主(2013-02-28):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全国第几批买的FBL100,反正那时候听说不错就买了,但是发现高频头确实操蛋,果断换了mcpx主板,这个东西就闲置了,昨天想拿出来给朋友装机,发现插头有点松动,手一弄就掉了,这个就是我们支持国产的结果啊!

驰援回答:
hisky直销店:售前咨询 (2013-02-28 14:08:21):
质量问题  您超过3个月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我叫他们修好差不多再买一个mcpx主板的价格!坑爹啊,就是位置太小了,不然自己就可以焊接,虽然不值钱,但是被他们的霸王条款弄的很不爽!有点想出去炸机的冲动了

网友:
貌似真不好焊了。

网友A:
卧槽,我还打算把我的出掉呢,看来不能做这样坑人家的事啊,还是留到箱底自认倒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我还打算把我的出掉呢,看来不能做这样坑人家的事啊,还是留到箱底自认倒霉吧!

主要是插座两边的那个固定座没有焊接上去,看看焊点就知道了,光亮啊!所以平时拔插受力变成了三个针脚,不断才怪!

网友:
找修手机的用风枪给你吹一下

网友:
免费帮您修,不过就是来回快递费。。。您还得出一下

网友:
先从上面的先焊下来.再从下面焊上去就得了呀...

网友:
把另外两个插座先拆了,然后按顺序焊回去

网友:
可以焊三跟线引出来再焊插座。不过就是难看些

网友:
用引线焊个外挂的

网友:
同意LS,开外挂

网友:
拿去手机店叫师傅帮你焊下应该不用多少钱的

网友:
引出个线就好了
以前焊过DSP芯片,那才叫体力活,哈哈

网友:
我们支持国产、国产也要支持我们才行呀

网友:
天C就这样的啊

网友:
天C各种牛B

网友:
直接焊舵机线。

网友:
我的早掉出来啦,新机没多久,插拔了一下就掉啦

网友:
小鸡就是难焊啊

网友:
好处理,先把其余2个口焊下,再按顺序焊好

网友B:
首先,这是个例,焊一下就行了

另:鄙视楼主,别打着支持国产的旗号哈

有能力,就直接买进口的;兜里没钱的话,就这命

想好又想便宜,国产 已被挤的没有发展空间了

生活各方面已经被“包围”

网友:
本来还想买个FBL100哩,经你们这一说又犹豫了

网友:
直焊或者去修手机的地方修吧,我上次也是自己碰掉了,返厂修了也没有要钱,安慰lz一下

网友C:
拔舵机插头的时候也要有技巧,一般就是需要留上一个月的长指甲,然后左手的大拇指指甲,食指指甲按住主板上的插座,右手大拇指指甲,食指指甲捏住舵机的插头往外拔,那样就不会掉了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用烙铁加热一下,那 三根插针 可以拔下来,一根根焊上去,然后 再把 塑料座插上去,方向注意别插反了

网友:
貌似v922也是这个厂代工的吧。

网友:
不是难活。找个维修的弄一下很简单的。拆两个按次序焊接。或者热风枪 直接吹 但边上要包裹锡纸。从难度上来说。还是拆了那前面几个好焊接。工具齐全的话 焊接这个也就几秒的时间

网友:
楼主太夸张了吧,修理费要差不多一个MCPX主板的价格?买个新FBL100主板也就2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是个例,焊一下就行了

另:鄙视楼主,别打着支持国产的旗号哈

看来你少上来,我买的东西不少了,而且你看贴子不仔细,上面已经有兄弟同样情况,本地也有!而且我都说了用了一个星期就换了mcpx主板,看清楚再说!我要说的是服务态度,他们要求我自付邮费,工时费材料费,我没细算,但二手这个东西也就是80~100,估计也差不多了,他们就发了一个网页条款给我,感觉就像买车4S那种霸王条款,有空我贴出来,但不排除你是驰远的人,我也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舵机插头的时候也要有技巧,一般就是需要留上一个月的长指甲,然后左手的大拇指指甲,食指指甲按住主板上 ...

我是没这么长指甲了,都用尖嘴镊子

网友:
玩室内小机最好的还是blade的 ncpx,虽然贵

网友D:
焊过dsp的表示这个弱爆了,随便几下就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焊过dsp的表示这个弱爆了,随便几下就上去了

厉害,我只会焊焊尾电机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我只会焊焊尾电机线

我以前焊过的fm芯片脚,两脚间0.5的铅芯都插不进去,建议lz练焊接的话搞搞套件,几天就会焊这个了

网友:
这个细心点还是能修的~~~不过给人感觉真的不结实

网友:
我晚上用放大镜,先拆前两个座,后一个一个焊上了,用了45分钟,搞好了。不过,原厂设计的真不好,你看主电机好大的电流也是这样好小的焊接面,过大电流内阻好大,不合理,我还是加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过dsp的表示这个弱爆了,随便几下就上去了

已经叫本地电子高手修复了,这个本来自己是可以焊接的,但是苦于工具不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焊过的fm芯片脚,两脚间0.5的铅芯都插不进去,建议lz练焊接的话搞搞套件,几天就会焊这个了

要哪些工具啊?要不要什么焊接剂?

网友:
8.9楼都是正解,这样的小小问题找什么保修啊?就说保修不收费,来回的路费也划不来啊。

网友E:
LZ你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一个有瑕疵的焊点把所有国货都给讽刺了。。。
我的MCPX因为程序设计问题导致DX4e的油门锁定会出问题,我是不是也该说,美国货真TM垃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哪些工具啊?要不要什么焊接剂?

好点的烙铁或者焊台吧,焊贴片刀头比较好,然后锡丝松香斜口钳什么的慢慢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一个有瑕疵的焊点把所有国货都给讽刺了。。。
我的MCPX因为程序设计问题导致DX4e ...

哎,主要是驰远那个人太牛逼了,一句话“你的已经超过了3个月保修期,需要付费修理”,接着就发了一个什么条款的页面,修一次就50,来回邮费,这不坑爹么?上面说修了45分钟的就是本地修FBL100的高手,估计比驰远的人还来的专业,谢谢啊肥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主要是驰远那个人太牛逼了,一句话“你的已经超过了3个月保修期,需要付费修理”,接着就发了一个什么 ...

但是驰远只是众多中 国企业之一,所以题目有点夸张,嘿嘿

楼主:
哈哈,做了一回标题党了

网友:
还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国货吧.
看起来是回流焊工艺不到位,用热风枪吹上去就可以了,或者电子城找修手机的给你弄,BGA都可以吹,这个就太easy了

网友F:
天C的必须这样

网友:
拆掉上面两个按次序焊接

网友:
多亏没买过!太坑爹!

网友:
可能和使用的焊锡质量不好有关系

网友:
刚刚想买FBL80,看来需要考虑...

楼主:
真的没有贬低国产货的意思,毕竟我自己就是正宗国产货哈,但是那个售后真的不好,质量不好可以慢慢改,但是服务质量这个就不涉及什么技术吧?完全就是态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