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SIEG: N1/100/220V 怎么样

楼主(2013-02-28):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家伙用来自己DIY一些模型配件,如何?非常感谢!

楼主:
某宝偷的图,好像可以组成车床钻床铣床

网友A:
等看评论~不过这个估计会被拍砖!只是家里弄个模型什么的,这么大的小床好像也没有别的可选,坛子里大大们推荐的仪表车没地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看评论~不过这个估计会被拍砖!只是家里弄个模型什么的,这么大的小床好像也没有别的可选,坛子里大大们推 ...

业余玩家没车工基础,,搞个好机器回来估计也用不利索。。

还不如买个几百块钱的手板车,装上国产滚珠丝杆,,步进电机加上,,,改成数控的。。。

这样只用自己画图了。。

网友:
干点小玩意还凑副,比如干个黄豆粒啦、芝麻粒啦,还行,上点分量的活就不行了。最好不要买。

网友:
可以锻炼一下孩子的动手能力20年后肯定是一条好汉

网友:
不怎么样。根本就没有性价比可言。

网友:
机床太小了,啥活也干不了,中看不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玩家没车工基础,,搞个好机器回来估计也用不利索。。

还不如买个几百块钱的手板车,装上国产滚珠 ...

别说自己改,如果没有车工基础,就是给个现成的数控车也玩不转。

网友:
好像是仿造的那种手表车床,但却没有手表车床的精度。鸡肋!

网友:
现在对这种玩具完全没兴趣,中看不中用

网友:
做铜铝 还行 要干铁 还是买 100KG以下的 小家伙吧啊这个太小了  还不如掏钱买 上海钟表车床加个卡盘

网友:
玩具级别的

网友:
车佛珠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价格太坑爹。车铣附件配齐再买一千三四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