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试飞APM飞控,爽炸~~~~~~~~~~

楼主(2013-02-28):
装了几天,今天试飞了下,结果悲剧了~~~

哎,第一次炸是平衡模式的尾舵方向了,舱盖烂了,长盖上固定的DV也掉了下来啃了一机头的麦苗,机头都绿了~~;调整好后,飞起来了,可能因为有风N次险炸,立刻切手动爬高后重新打开平衡模式,发现稳多了,基本能平稳的飞,飞了一会降落后再次试飞因为升降太灵活,没把握好起飞时候拉杆多了,抬头,就松了点,结果又松多了,就擦地降落了,因为没有起落架平尾被麦地的土块弄烂了~~~~哎,这机做好后这是第一次炸坏,就刚做好试飞时候降落是欧化失速了,掉到了麦地里,不过没伤~~~~看来APM是有点不太好调,用的冲浪者的参数,没想到升降那么灵活~~~~很久没飞了很不习惯~~~

网友:
apm很难弄吗?不适合新手?

网友:
安慰楼主一下,莫哭,要坚强。。。。。。。。。。。。。。

网友:
APM 很好调的, 一般飞机不用调参数,用默认参数就能飞很好

你什么载机萨?   也不上图

网友:
地面监测的时候别乱动  自问模式一定要正常在上天  这样保证百分百不炸  上天之前要检查好

网友:
求载机照片!

网友A:
没丢就好

网友:
有飞控应该超级稳定才对啊 ,我用a控,想大动作都不行。

网友:
痛苦的日子会过去的!最好有炸后的图片。

网友:
上图 看下

网友:
没个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