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声会影配合ProDAD Mercalli,遇到增稳难题,求教各位!

楼主(2013-02-28):
输出后的视频亮度比原始视频暗很多,左上角多两行字体.请各位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感谢!

网友:
暗是正常的,执行分析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还没经过处理的样子,就是提醒你需要重新处理。
会声会影有个问题,处理完以后输出成视频文件的时候清晰度降得特狠...

网友A:
除了会声会影,还有哪个软件有赠稳,清晰度降得少啊?

楼主:
感谢好朋友们,研究了两整天,终于会捣鼓了一些!如楼上好朋友所说,确实是没进行分析,直接导出的原因!
不过对后期的这些东西比较失望,后期增稳还是感觉比较鸡肋!效果明显,但总会让你找到很多不想用它的理由。清晰度、画面缩小等等都是不可忍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会声会影,还有哪个软件有赠稳,清晰度降得少啊?

会声会影要配合ProDAD Mercalli来使用,本身不具备增稳好像。不损清晰度的目前应该没有。

网友B:
如果要后期增稳,最好是1080 60帧这样去拍,能获得720 30帧的效果。如果是720 拍的,损失就大了。你可以看看苹果imovie的增稳,就是取出平稳有效帧连起来的,而且切割画面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后期增稳,最好是1080 60帧这样去拍,能获得720 30帧的效果。如果是720 拍的,损失就大了。你可以看看 ...

求解IMOVIE对画质损失大吗?只有MAC能用吗?

网友:
损失一样大,只能mac用

网友(2013-09-12):
我也没整明白,变暗还有再次执行的提示,怎么再进行执行啊,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