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请教个关于联轴器和万向节的问题

楼主(2013-02-28):
新手,现在正在脑子做船呢,呵呵。
电机
跟硬轴连接是不是该用联轴器啊,但是如果同心度不够,会损坏电机或轴吗? 用万向节代替可以吗?
写到这里,我脑子突然有个答 案了,呵呵:是不是万向节也有同心度的问题。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8 00:10 审核通过

网友A:
应该说同心度越高,传动效率越高。不同心用万向节或者狗骨万向节当然也可以解决传动的问题,但传动的效率不高,所以一般像真船有使用。

网友B:
顶老贾。
传动装置应该根据动力来配置,模型车类常用万向节类结构的传动,例如CVD或者狗骨。船类,特别是竞速船,为了提高能量效率,一般采用同心联轴器,就是电机轴和传动轴同心,对五金件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C:
建议用联轴器,精度高的。用联轴器将电机(提前安装在电机架上)和轴连接好后用502临时定位,最后再固定。这样效果最好,也便于制作。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