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12-s旋转和翻滚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3-02-28):
新手用1212-s飞控,遇到如下问题:
1、按照说明书安插好接收机和飞控后,打开软件,发现油门和旋转在一块,翻滚和俯仰在一块。是不是应该油门和翻滚、俯仰和旋转?
2、我的接收机是8通的,只有5根线连上通道了,要是达到8通我是不是还要连接3根线?
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A:
控吧,和飞控应该没什么关系,我的也这样,控的模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