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1.2G1W图传问题,求助

楼主(2013-02-28):
现象是这样的:通电,正常,等待十几分钟后渐渐雪花,然后直接蓝屏,断电,等几分种,再通电,一切正常,又等十分钟,同样的问题出现了,问卖家喔说寄回台湾要三个月,天呐,为什么这么折腾

网友A:
寄我这来,帮你搞定

网友:
应该是有个电容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我这来,帮你搞定

真能搞得定?

网友:
三天内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能搞得定?

三天内修好

网友:
据说1.2加个电容啥的会比较好 我不懂 楼上的兄弟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用三叶天线轻松飞7公里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叶天线轻松飞7公里以上。

QQ联系啊,1066614835,注图传

网友:
我的也,用了个稳压模块,模块自己发热厉害。怕万一在空中把机子点着了就拆了直接插3S电池,目前无状况。

网友:
我的飞出去200米,几乎就不能显示了,蓝屏2秒,闪1秒图像。

楼主:
我的是在家里,有散热风扇吹着的情况下,通电十几分钟后渐渐花屏直到最后蓝屏,断电等一段时间再通电,又如上述,擦!实飞的话,飞出百来米就花屏,汗了

网友B:
我的也是被一个FPV老模友帮修好的,他做的三叶草天线挺牛,地面测1.5KM图像正常,以前和楼上的这位一样,100米就雪花

网友:
蓝屏,可怕的情况……

网友:
5.8的不能用吗。大家。推荐一下 看这款好不好    如果用三叶话能有多远,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4598332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被一个FPV老模友帮修好的,他做的三叶草天线挺牛,地面测1.5KM图像正常,以前和楼上的这位一样,10 ...

楼上这位就是楼主啊,呵呵,我的已发给“316766657”模友帮修了,人挺好的,呵呵,但是悲哀的是快递发了好几天,还没有到地方,咋快递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位就是楼主啊,呵呵,我的已发给“316766657”模友帮修了,人挺好的,呵呵,但是悲哀的是快递发了好 ...

问下这图传实测能传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这图传实测能传多远呢?

100米有雪花,就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图传是坏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米有雪花,就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图传是坏了的

不应该啊……

网友D:
打开后盖,在注锡的位置你能看到一颗白色电容,给他短路或者找个同型号的更换上去应该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挺大个的那个白色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后盖,在注锡的位置你能看到一颗白色电容,给他短路或者找个同型号的更换上去应该就好了。你可以试试看 ...

我寄给2楼那位模友修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寄给2楼那位模友修理了

有帮你修理 就好!呵呵

网友A:
已发回,楼主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回,楼主注意查收~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有模友帮忙真幸福 我的罗美1.2G也是寄给朋友帮忙焊了一个什么电容 不过貌似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
楼主幸福啊,有人帮修

网友(2014-11-03):
引用 网友A:
寄我这来,帮你搞定

朋友,问一下罗美1.2G图传天线端发射耦合电容和天线连接那颗白色的电容是多大的容量,需要什么样的电容,这颗电容不小心被我在加散热时弄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