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舵机改造成多圈舵机

楼主(2013-02-28):
我们组装云台时常常会用到多圈舵机,而手头经常有的是普通舵机,所以我把我改造舵机的图片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步:从舵机的底部拆下四颗螺丝,去掉上下端盖,拆上盖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有密封圈和输出的轴承卡在上盖上,用力要均匀

第二部:看图中画红圈的地方,这款舵机电机和电位器均焊在控制板上,有些舵机是连线的见下图,这种方便拆卸。

第三部:用吸焊锡的烙铁小心将图中画红圈的电位器三端焊下,拉出电机。拆除电位器。

第四部:找两只固定电阻2.2-3k均可,精度高的,热稳定性好的优先(一般的舵机均是5k左右的电位器),串联起来,中点焊在电位器原来中点的位置(一般是中间位置),两端分别焊好。

第五部:拉出舵机输出齿轮轴,用胶带缠好做好保护,用打磨头(放在手电钻上)磨去限位钉,这一步更要小心,不要误磨到轴承。

第六步:安装,在重新安装时可以补充少许润滑硅脂。

以上图片希望能对部分模友有帮助,让模界老友见笑了。

网友:
不错,收藏现在用不上,放着以后用

网友:
好像你已经磨到轴承了嘿嘿

网友:
强帖留名。不错。可以省一笔钱。

网友:
技术贴要顶,正需要,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做个双向有刷电调呢

网友:
多圈。是1-多少圈。

网友:
早就做过了

网友:
还没用过金属舵机的撸过。穷啊

网友:
这个不是多圈了,是无数圈了

网友:
这个是无数圈

网友:
支持动手动脑   顶~~~

网友A:
既然分享就不要遮遮掩掩喇,金色舵机是savox 1290tg

网友:
技术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分享就不要遮遮掩掩喇,金色舵机是savox 1290tg

感谢您的回复!我不想被误认为枪手,其实很多摩友都这么改过,改装方法是通用的,与品牌无关,故隐去商标。考虑新入魔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不过抛砖引玉而已。

网友B:
限位销很容易就能拔下来的……

网友:
一直就没搞懂为啥云台要多圈舵机,楼主同型号舵机我今天刚拿到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位销很容易就能拔下来的……

用什么工具拔?savxo的怎么也拔不出

网友:
好贴,收藏啊,必须顶啊,技术帖不能沉!!!!!

网友:
futaba的舵机和MKS舵机都可以拔出来,用斜口钳子夹住转几下就出来了,要不然稍微加热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支持,记号,备用

网友C:
有个建议探讨一下,其实可以把电位器的轴拔了后固定一下,就不用换电阻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建议探讨一下,其实可以把电位器的轴拔了后固定一下,就不用换电阻了

您这个主意我想过,考虑万一意外震动(炸机)电位器动了就麻烦了。换电阻麻烦点,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主意我想过,考虑万一意外震动(炸机)电位器动了就麻烦了。换电阻麻烦点,一劳永逸。

是的,不过可以把电位器固定,粘死或焊死了

网友:
共享精神~顶~

网友:
你把电位器的焊点用线连出来找个K值相当的电位器就可以当外置电位器的舵机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就想学习这个。前段看到photohigher网站上有教这个的,多方位学习。

网友:
为嘛不用减速电机加舵机板的方法呢?或者干脆减速电机加双向有刷电调更方便点?

网友:
精品

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