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加速

楼主(2013-02-28):
一台3三相220V50HZ150W电机2800转,用变频器加速到12000转,功率能够增加多少吗?我看看小电机和1.5KW的电主轴差不多大小嘛。

网友:
变频器真有这么夸张?

网友:
12000转,变频需200HZ,普通电机能行不

网友:
12000  电机受不了的

楼主:
震动倒是不大

网友:
首先电机要支持变频。其次变频大多是减速

网友:
空载试验一下可以。不能实际应用。

网友:
没力的,你频率上去了,电压没跟上.你电压再上个三四倍,或者电机匝娄攵减个两三倍再用

网友:
轴承发热厉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