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双流波箱的优劣?

楼主(2013-02-28):
这是网上找的两种DIY双流波箱的照片,请问一下高手们这两种设计的不同和各自的优劣?

楼主: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这两种双流设计中,差速器的数量是不同的,虽然这两种设计都可以实现双流,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搞不明白啊。

网友:
第一种,2个差速体旋转方向相反,2个蓝齿轮方向一致。
第2种,中间的差速使左右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双流效果一样吗

网友:
这什么啊

网友A:
应该一通百通的啊,双流就这玩意……

网友:
效果一样,一个是先减速后差速,一个是先差速后减速,不过上面那个并不完全是先差速。。。还有就是上面那个适合驱动轮位置空间小的坦克。。。基本就是这样吧???

网友A:
应该一通百通的啊,双流就这玩意……再怎么做也是一个原理

网友B:
实现双流除了采用差速器外,还可以用行星减速器,我一直也没搞清楚两种的优劣。差速器的输入和输出两个端口是1:1的,行星的有减速比。
上面两张图,第二张是先蜗轮蜗杆减速,这个的好处在于蜗轮蜗杆自锁,绝不会出现反流现象。
第一张用的究竟是差速器还是行星减速器,搞不清楚,这样的结构不知道会不会反流,看样子结构简单些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东方兄也是DIY过双流波箱的!

网友C:
两种原理上是没什么差别,只是差速器布局不同。
第一种差速器好处是省去**反向器结构简单,缺点是输出须经过伞齿或者蜗杆转换方向,蜗杆和伞齿传动效率比直齿低。而且他是电机直接驱动差速器,后级减速比小的话容易逆流。而且先差速后减速,输出级要两套相同的减速系统。若是先减速再差速的话,伞齿或蜗杆就要承受大扭力,损耗过大。

第二种差速器输出方向跟驱动轮一致,就是要增加反向器,由于减速比小用了蜗杆防止逆流。图中的电机要是用横向布置也可以不使用蜗杆,但是减速比要足够大,否则会逆流。
总的来看,第一种结构简单,制作方便,适用于小负载的场合。相比之下第二种结构更合理,负载能力更强,就是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特别是差速器这一条轴上同心度要求很高,属于高富帅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双流除了采用差速器外,还可以用行星减速器,我一直也没搞清楚两种的优劣。差速器的输入和输出两个端口 ...

顶一下东方兄, 不过有一点错了,差速器做不到1:1的输入输出。差速器本身就是个行星系。只不过用了锥齿轮方向有改变看起来不一样罢了。计算方法和行星是一样的。如果是从外齿壳输入,一端轴固定,另一端的输出传动比就是 = (行星齿轮齿数/太阳轮齿数)+ 1 (简化公式), 所以不可能等于1:1,我那个是 10/10+1=2,提速一倍。一般的车用差速放在这里用的话就是 10/20+1=1.5倍。都是加速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种原理上是没什么差别,只是差速器布局不同。
第一种差速器好处是省去**反向器结构简单,缺点是输出须经 ...

飞燕兄也理解的很透彻啊。三差速一直线,精度要求太高了,我都头疼死了。

网友:
第一种,差速器很小巧,很喜欢
第二种,差速器很紧凑,很喜欢
但是大比例坦克,比1:16大的那些,其实用行星减速器代替更加合理,就是东方兄说的那种,也就是论坛里4台大比例双流豹子都在用的方法。省下的空间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燕兄也理解的很透彻啊。三差速一直线,精度要求太高了,我都头疼死了。

好在有cnc,然后轴中间再穿一条钢丝才行,而且齿轮和轴的固定也是个麻烦事,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在有cnc,然后轴中间再穿一条钢丝才行,而且齿轮和轴的固定也是个麻烦事,你懂的

这几天遭遇精度难题,没办法,打算先大修雕机再继续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