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虎式坦克的离地高度

楼主(2013-02-28):
如题 16的虎一的离地高度是多少啊??? 在做底盘 把孔开得太高了 基本和原来的摇臂孔位置差不多 不知道做好以后会不会太趴 到底要离地多高

网友A:
我的虎1还未有时间搞呐……

网友B:
高点好,越野过瘾

网友C:
自己做底盘还按恒龙的错位开孔,只能说LZ你考虑欠周啊,恒龙失真的高位摇臂孔导致底盘离地间隙过小,越野很容易托底刮底盘

网友D:
同意楼上

楼主:
不是 啊 自己用的底板材料弄得太结实了 3mm的铝板 再加上2mm厚角材 底板厚度就增加了 孔到位最少要开到5MM 不提高位置就开到底板上面拉 所以 问题就出来了 诶

网友E(2013-04-05):
真车是0.47米底盘距离地面高,你自己换算下就知道了,大概2.9CM到3CM左右

网友F(2013-06-01):
这个离地距离和越野关系高些,像真不像真倒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