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装会不会失控

楼主(2013-02-28):
现在控的天线只能直着方,弯折不了了,上面的那根是图传天线。怕飞远了失控啊

网友:
。。。频率不同 失控几率不大

网友:
问题不大,这样做的人多呢

网友:
貌似天线对着的方向和反方向是盲区!

网友:
想问问显示屏是什么牌子的?可否pm  tb链接?

网友:
试试才知道啊!

网友:
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
试试就知道啊啦

网友:
不会 信号失真几率很小

网友:
把控的天线朝下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遥控天线对向飞机。。。
否则要失控。。。

怎么说??

网友:
出个教学贴吧,看上去像是监视器,啷个和飞机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