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WM电源有多少人在用 长寿吗? 难道是我的点子低?

楼主(2013-02-28):
      年底淘了这个PWM可调电源  号称2KW    买来带1P 700瓦的跑步机电机,刚买回来的时候到手测试  闪了一下线,哑火了

掏了20多运费返厂维修,更换了MOS管,4只贴片驱动管。   为防止又烧   特意让买家给送一一直MOS管4只驱动管,拿回来后

断断续续的测试运转,发现PWM的干扰大。   这个电源功能很多   测试雕刻的时候经常保护动作了主轴停摆(开90V左右电压),

正常运行的时候最长也跑过半个多小时也没事儿,傍晚跑着跑着突然又瞎火了,开盖将备品管子换上了,开机正常    又玩了半个

钟的样子,突然爆掉了 导致家里跳闸。我就纳闷了   卖的这样好的电源口碑应该不错才对啊,难道是我的点子低?

要说电机有问题   叶工在家玩过后转给我  我用其它开关电源带也一直正常啊    2KW标称  打对折也有700W啊  我才开了半功率

还加了强制散热。

      有也在用这个电源的兄弟没   你们用着好用不?

网友A:
没用过!看样子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看样子不错呀。。

就是  做工看起来不错  功能超多    以为是很成熟可靠的新品    看来还是简单的耐用

网友:
可能是管子材料不行。看样子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B:
还是可控硅的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可控硅的结实。

我认为和器件类型关系不大,应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可以问厂家这个问题呀

网友:
就这这个变压器的体积,有200瓦都算你走运,还有就是可以从400v的电容容量看出来大概的功率,你这个也就100瓦左右

网友:
开关电源工作模式很重要的,如果工作模式出问题很小的负载就烧掉的。你接电机感性负载还没有做补偿,估计开关管的工作状态急剧变差甚至出现谐振 然后就烧掉了。

网友C:
线路设计问题,我的跑步机控制电源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设计问题,我的跑步机控制电源很好用的

请问你这个电源要哪里搞到?      单管号称2000W    10A的保险管   一共2个保险管   烧了三次  娇贵无比   奇怪的是三次保险管一次都没坏过

而且工作过程中一直不稳定  老保护停机   无语了

    花大代价换整套无动力电机  又暂时不想   想等机器用熟了再换

网友D:
2000W电源用100uF的电容,跟不加没什么区别。
那散热器也很难于2000W的机相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W电源用100uF的电容,跟不加没什么区别。
那散热器也很难于2000W的机相联系。

我只带600W的电机   就算噱头对折一般   应该600W不成问题吧  当时就是这个心态买的    拿回来一看  端子用那么小

网友E:
保险没烧,管子烧了,是管子工作状态有问题,建议你在电源电机间加滤波器及电容试一下。

网友F:
这东西我买过一个,最后烧掉了,太娇贵。现在我用1000W的自耦调压器,耐操。

网友:
这个可能是最大功率是2kw,但不是恒定2kw,应该受最大电流限制

网友:
前两天老**老年收音机电池丢了,我去商场看了下nokia的BL-5C,普通版的850mAh卖30元,有种包装好点的,号称1960mAh,卖40元,还有种铁壳子的商务电池,号称2500mAh,卖50元。可笑的是后两种电池的厚度居然还要小1mm左右,装上之后明显陷下去了一截……
果断在淘宝买了两个850mAh的电池,花费22元含邮
电源这种东西,变压器和电容的体积上不来,说功率大那肯定是忽悠人的

网友G:
用这个东西带普通电机绝对的直接烧掉,这个适合用于电子产品的供电或者是带变频器或者软启动的电机。原因是普通电机启动时相当于线路短路,瞬间电流趋向无穷大~~所以我用12V140W的这种电源,最高只敢带15W的的转子电机。不过如果是接带调速器外转子电机,可以到120W左右。带普通电机还是老老实实买一个铜芯变压器,绝对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没烧,管子烧了,是管子工作状态有问题,建议你在电源电机间加滤波器及电容试一下。

加过104   开关电源上拆的  加上去后干扰出奇的大   反倒整个系统都乱套了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东西带普通电机绝对的直接烧掉,这个适合用于电子产品的供电或者是带变频器或者软启动的电机。原因是 ...

这个电源有软启动  刹车等功能的    烧了三次  没一次是启动中烧的   都是工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我买过一个,最后烧掉了,太娇贵。现在我用1000W的自耦调压器,耐操。

是吧   真找到一个同命人了  自耦调压器 就是太健壮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有软启动  刹车等功能的    烧了三次  没一次是启动中烧的   都是工作中

应该是电压击穿

网友:
从来就不用可调开关电源。调压器工频变压器。使着放心。

网友:
高压、大功率的感性驱动,器件质量、电路板设计都很重量的。

电路板设计 要是没注意处理大电流回路,就容易出现在电源加上高频滤波时反而起到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