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板程序高手请进

楼主(2013-02-28):
新买的MWC飞控板进入图形界面调试,发现左右和前后反向了(例如向前方向向下倾斜,图行界面显示却是向上),如何在程序里面改过来呀?我用的是2.0版本的

网友A:
确定飞控板的方向安装正确没有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像是正常的。貌似新版的程序gui里的图形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好像是正常的。貌似新版的程序gui里的图形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显示的。。。

还真是我把方向给搞反了,这个没有注意,我调试的认为是上南下北了,反过来左右是正常了,但是前后还是反得,这个正常么?

网友B:
强烈建议你刷新版本的..别玩2.0 2.1 新版本的固件定高定点改善好多

网友:
我的MWC是lite版的,328+3205+ADXL345,我想换成MPU6050,并且加上BMP085,HMC5883。
BMP085,HMC5883加上后没有问题,但是MPU6050加上后好像不正常。请问,这种板子怎么加mpu6050.
另外,方向是怎么定义的。

lite板图片如下:
2013-2-28 10:11 上传下 载附件 (17.04 KB)

MPU6050模块的电路图和引脚定义如下:
2013-2-28 10:12 上传下 载附件 (137.32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你刷新版本的..别玩2.0 2.1 新版本的固件定高定点改善好多

现在又点乱套了,方向都弄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又点乱套了,方向都弄不明白了

方向不是看那个四轴的图形啦...是要看边上那个罗盘指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是看那个四轴的图形啦...是要看边上那个罗盘指针啦...

#define MPU6050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语句的意思或者功能,改那个是方向反向的?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define MPU6050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 = X; gyroADC[YAW] ...

不是写很清楚了...x -x什么的....

网友C:
我的方向原来也是乱的 后来修改下方向代码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试看看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向原来也是乱的 后来修改下方向代码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试看看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

你这个比我的多了一行,我复制过去了,方向是边个来了,就是现在左右又是反得了。。。。

网友:
先刷到最新版本再慢慢修改吧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 ... ip&can=2&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向原来也是乱的 后来修改下方向代码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试看看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

你改的文件是不是在def.h里面是不是这个语句
#if defined(FREEIMUv043)
#define FREEIMUv04
#endif
#if defined(FREEIMUv04)
  #define MPU6050
  #define HMC5883
  #define MS561101BA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define MPU6050_EN_I2C_BYPASS // MAG connected to the AUX I2C bus of MPU6050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endif

网友:
修改config.h里面相应的代码,其他页的代码一般不用修改,建议你升级到最新版本再修改。

网友(2013-06-13):
我的和你一样,方向是反的调遥控器,不要折腾飞控了。

网友:
飞控反应一定要正确,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就是那些xyz代码。记住一句话:陀螺仪是角速度,加速度计是角度,自己好好琢磨吧。遥控方向是不是反了看看柱子反应

网友(2014-04-05):
mwc用遥控器关闭自稳功能后为什么还是会有反馈?   gui中貌似没有这个选项,只能修改原程序了,小弟新手玩儿不转啊,能不能给点意见